关于有说EZ430-Chronos手表按键后有时会重启的现象(实际可能非器件或软件问题)

楼主:
关于以前有帖子中说EZ430-Chronos按键后有时会重启的现象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恰恰看到帖子中也说有类似现象,所以我以为可能是器件或者软件有问题
后来特别最近重启频繁,没有按下按键的时候也会重启,重启的时候还会长时间蜂鸣器响一阵。我以为是不是我修改的软件有不恰当的地方?因为懒得弄,所以很长时间了没有解决。但是我又发现,戴在手腕上重启的现象明显增多,但是不戴在手腕上放置在一个地方例如桌上几乎没有此现象。前天我终于还是决定检查一下。鉴于后来的现象,我首先怀疑是不是内部结构有容易短路之类的,所以我首先检查机械上没有弯曲碰触之类的,突然发现手表后壳上贴有蜂鸣器,还有一层塑料膜贴在蜂鸣器上以电气隔离电池的夹片,我发现这层塑料膜有凹陷的地方,因为我以前拆卸电池的时候不小心导致电池的锁扣损坏,所以电池的夹片要靠后盖压着,所以更容易损坏塑料薄膜,所以猜想可能是电池的夹片(和电池的正极接触)的凸点处透过塑料薄膜和蜂鸣器的一极或者后盖短路,所以在塑料薄膜上有加贴了几层双面胶纸(纸不揭去),安装好后戴在手腕上到现在也没出现重启现象。
所以,就我的现象,应该就是电池的金属压片和蜂鸣器或者手表后盖短路的缘故,电池金属压片和手表后盖间的塑料薄膜软破损的缘故。并非软件或者芯片电路有问题。
当然,对于有网友提到的重启现象,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是和我同样的原因?尽管别人的电池锁扣没有损坏。所以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那层塑料薄膜也没有压点压痕,最好加层绝缘层。

网友:
也许我加厚了隔离只是起到了原来电池锁扣的作用,使电池不再接触不良了。不过貌似也可能并非接触不良,也许是存在短路问题,为什么复位后蜂鸣器响个不停好长时间呢?当然我也没再分析软件或者硬件,不想花时间

网友:
晕,好像不是这个原因,现象又出现了

网友:
换个电池吧,电量不足容易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