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的液晶屏怕太阳晒么?

楼主:
黑白的液晶屏怕太阳晒么?

上网搜索一下,说得还真不多好像,所以到这里来问一下

今天看到挂在墙壁上的智能电表,据说不用抄表的,供电局坐在办公室里就知道你的电表用了多少电,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无线?还是通过电力线?(好像也带红外方式,估计可用于人工抄表之类?)。

不过看到是朝阳挂在垂直墙壁上的,不过外面还有一个大塑料壳子,漏电保护器之类的也装在盒子里(可以先开部分盖子)。
现在的问题是,这玩意在盒子里大夏天太阳一晒温度会不会很高?当然这个问题只是随便问问,相信人家自然会考虑到的
现在想问的是黑白液晶屏能不能被太阳晒?如果不能,那么隔一个透明的塑料外壳行么?

网友A:
任何物体长期在阳光下暴晒都会加速老化,但只要使用寿命满足要求也就无所谓。加透明外壳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物体长期在阳光下暴晒都会加速老化,但只要使用寿命满足要求也就无所谓。加透明外壳没有意义。

当然不是指任何物体

这里主要问的黑白液晶屏有无特殊之处

网友:
http://www.huayuanlcd.com/sup_view.asp?id=6

液晶显示模块使用须知

    1、请注意液晶显示模块的显示品质判定是指在正常对比度下以及视窗(V.A.)范围内进行的,非正常对比度下液晶可能会出现非预期的显示不良,应注意区分。

    2、如液晶表面遇口水或滴水应立即擦除,避免长时间过后引起颜色变化或留下污点,水或其他液体会引起ITO电极腐蚀。

    3、请勿在最大额定值以外使用液晶显示模块,对LCD施加直流电压会引起液晶材料的迅速恶化,应该确保提供交流波形的M信号的连续应用。特别是,在电源开关时应遵照供电顺序,避免驱动锁存及直流直接加至液晶屏。

    4、液晶的响应时间会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这是由于液晶会随温度降低而黏度增大的固有特性造成的。

    5、请勿在没有接通电源的条件下,给液晶显示模块输送信号。

    6、请尽可能缩短信号线的连接,以避免对液晶显示模块的信号干扰。

    7、集成电路因IC芯片(如TAB或COG)对紫外线极为敏感,强光环境下可能会引起液晶显示模块功能失效,故应采用不透光的外壳。

    8、请在液晶显示模块与外壳之间保留足够的空间(可使用衬垫),以缓冲外力对液晶显示模块的损坏或因受力不均而产生的显示不匀等异常现象。

    9、液晶显示模块的可靠性可能因温度冲击而降低。请勿在阳光直射、高湿、高温或低温下储存和使用液晶显示模块,这将造成液晶显示模块的损坏或失效。

    10、请勿在极限环境(最大/最小存储/工作温度)下使用或放置液晶显示模块超过48小时以上。

    11、液晶显示模块极易受静电损坏,请务必保证液晶显示模块在防静电的工作环境中使用或保存。

    12、请手持液晶显示模块的边沿取放模块,防止热压纸或TAB部位受力。

    13、焊接液晶模块时,请注意控制烙铁的温度280+10℃、焊接时间3-4秒,以免烫坏导光板或偏光片,导致显示不匀等不良现象发生。

    14、请勿使用洗板水等腐蚀性液体接触液晶模块,以免腐蚀导光板或模块电路。

    15、仅可使用异丙醇或乙醇清洁液晶屏表面,其他任何溶剂(例如水)都有可能损坏液晶模块。

    16、请勿挤压液晶显示模块上的元器件,以避免产生潜在的损坏或失效而影响产品可靠性。

    17、装配液晶显示模块时,请务必注意避免液晶显示模块的扭曲或变形,导电橡胶的接触是非常精密的,在原基础上轻微的错位会导致显示像素丢失。

    18、请勿挤压液晶显示屏表明,这将导致显示颜色的异常。

    19、液晶屏由玻璃制作而成,任何机械碰撞(如从高处跌落)均有可能损坏液晶显示模块,引起液晶屏破裂或粉碎,尤其是边角处。

    20、因液晶显示屏表面的偏光片极易划伤,安装完成之前请尽量不要揭下保护膜。

    21、请缓慢揭除保护膜,在此过程中液晶显示屏上可能会产生异常的静电线,此为正常情况,可在短时间内消失。

    22、请注意避免被液晶显示屏的边缘割伤。

    23、请不要试图拆卸或改造液晶显示模块,否则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液晶显示器也属于前述“任何物体”的范畴内,本身对阳光照射没有什么特殊的脆弱性,只是长期如此的话,与其它亦无特殊脆弱性的物体一样会加速老化。

网友:
看到一个设备面板上写着:防晒液晶

这液晶显示屏到底有没有讲究呀

网友:
跟液晶使用的材质有关,有的是不能晒的。以前公司定错一批货,客户没用多久,全部没有显示,更换液晶正常。

网友:
怕晒,主要是紫外线。
可以贴滤紫外线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