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Black板子变砖了咋办?

楼主:
看到BeagleBone-Black板子的团购消息很是高兴,团购了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等待中.......听朋友说这板子的底面有个JTAG的插座没焊,这个座是个贴片的座不是很好买。建议EEWorld顺便发个座来。可以自己焊上去。防着变砖了就玩完了。如果,EEWorld的大神不乐意出钱。本人可以出钱买上个50个左右,麻烦EEworld的GGMM,给各位需要的BeagleBone-Black网友一同发走。是否EEWorld可否帮忙?

网友: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哦

不焊肯定有不焊的道理,谁需要焊接,可以自己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

网友:
回复 楼主:

土豪好人!!!
不过我用了这么久都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EEWORLD发货吧,不太清楚。

网友:
手机变砖都能救,这个板子应该不是问题吧。

手机变砖都能救,这个板子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好像变砖了 也许多种刷机方法。。比较三星的odin工具,直接线刷,基本不需要JTAG。

网友:
BeagleBone-Black都已帮你想好了这点,通过SD卡重刷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BeagleBone-Black板子的团购消息很是高兴,团购了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等待中.......听朋友说这板子的底面有个JTAG的插座没焊,这个座是个贴片的座不是很好买。建议EEWorld顺便发个座来。可以自己焊上去。防着 ...
你好 这次团购是TI仓库发货。

所以团购页面注明的发货周期是2周左右。

楼主可以发帖 问问谁需要,让他直接找你即可。

网友:
JTAG的插座也是非常有用的,每个人的应用不同,估计只能自己焊接了。

网友:
JTAG接口作为开发板使用时还是有用的,但BBB单纯做开发板有点可惜了,毕竟是完整的电脑主机啊,应该琢磨着替代部分普通电脑的功能,毕竟廉价和低功耗是很大的优势啊。

网友:
自己引出线来就行了,引出六根线即可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说的对啊!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