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
一、重视信号上升时间

信号的上升时间,对于理解信号完整性问题至关重要,高速pcb设计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和它有关,你必须对他足够重视。

信号上升时间并不是信号从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所经历的时间,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业界对它的定义尚未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随上游的芯片厂商的定义,毕竟这些巨头有话语权。通常有两种:第一种定义为10-90上升时间,即信号从高电平的10%上升到90%所经历的时间。另一种是20-80上升时间,即信号从高电平的20%上升到80%所经历的时间。两种都被采用,从IBIS模型中可看到这点。对于同一种波形,自然20-80上升时间要更短。

好了,只要了解这些就够了。对于我们终端应用来说,精确的数字有时并不是很重要,而且这个数值芯片厂商通常也不会直接给我们列出,当然有些芯片可以从IBIS模型中大致估计这个值,不幸的是,不是每种芯片你都能找到IBIS模型。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概念:上升时间对电路性能有重要的影响,只要小到某一范围,就必须引起注意,哪怕是一个很模糊的范围。没有必要精确定义这个范围标准,也没有实际意义。你只需记住,现在的芯片加工工艺使得这个时间很短,已经到了ps级,你应该重视他的影响的时候了。

随着信号上升时间的减小,反射、串扰、轨道塌陷、电磁辐射、地弹等问题变得更严重,噪声问题更难于解决,上一代产品中设计方案在这一代产品中可能不适用了。

信号上升时间的减小,从频谱分析的角度来说,相当于信号带宽的增加,也就是信号中有更多的高频分量,正是这些高频分量才使得设计变得困难。互连线必须作为传输线来对待,从而产生了很多以前没有的问题。

因此,学习信号完整性,你必须有这样的概念:信号陡峭的上升沿,是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的罪魁祸首。

二、信号上升时间与带宽

在前文中我提到过,要重视信号上升时间,很多信号完整性问题都是由信号上升时间短引起的。本文就谈谈一个基础概念:信号上升时间和信号带宽的关系。

对于数字电路,输出的通常是方波信号。方波的上升边沿非常陡峭,根据傅立叶分析,任何信号都可以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方波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频谱成分。

抛开枯燥的理论分析,我们用实验来直观的分析方波中的频率成分,看看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是如何叠加成为方波的。首先我们把一个1.65v的直流和一个100MHz的正弦波形叠加,得到一个直流偏置为1.65v的单频正弦波。我们给这一信号叠加整数倍频率的正弦信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谐波。3次谐波的频率为300MHz,5次谐波的频率为500MHz,以此类推,高次谐波都是100MHz的整数倍。图1是叠加不同谐波前后的比较,左上角的是直流偏置的100MHz基频波形,右上角时基频叠加了3次谐波后的波形,有点类似于方波了。左下角是基频+3次谐波+5次谐波的波形,右下角是基频+3次谐波+5次谐波+7次谐波的波形。这里可以直观的看到叠加的谐波成分越多,波形就越像方波。

图1

因此如果叠加足够多的谐波,我们就可以近似的合成出方波。图2是叠加到217次谐波后的波形。已经非常近似方波了,不用关心角上的那些毛刺,那是著名的吉博斯现象,这种仿真必然会有的,但不影响对问题的理解。这里我们叠加谐波的最高频率达到了21.7GHz。

图2

上面的实验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方波波形的本质特征,理想的方波信号包含了无穷多的谐波分量,可以说带宽是无限的。实际中的方波信号与理想方波信号有差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所包含频率很高的频谱成分。

现在我们看看叠加不同频谱成分对上升沿的影响。图3是对比显示。蓝色是基频信号上升边,绿色是叠加了3次谐波后的波形上升边沿,红色是基频+3次谐波+5次谐波+7次谐波后的上升边沿,黑色的是一直叠加到217次谐波后的波形上升边沿。

图3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直观的看到,谐波分量越多,上升沿越陡峭。或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信号的上升边沿很陡峭,上升时间很短,那该信号的带宽就很宽。上升时间越短,信号的带宽越宽。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定要有一个直觉的认识,深深刻在脑子里,这对你学习信号完整性非常有好处。

这里说一下,最终合成的方波,其波形重复频率就是100MHz。叠加谐波只是改变了信号上升时间。信号上升时间和100MHz这个频率无关,换成50MHz也是同样的规律。如果你的电路板输出数据信号只是几十MHz,你可能会不在意信号完整性问题。但这时你想想信号由于上升时间很短,频谱中的那些高频谐波会有什么影响?记住一个重要的结论:影响信号完整性的不是波形的重复频率,而是信号的上升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走喽,谢谢楼主

网友:
顶一下,以前见过,没遇到此类问题,没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