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光模块

楼主:
各位大侠,求指导,最近在做调光模块,发现驱动光耦分为过零和不过零的。那过零触发是不是就不能调光,只能作为开关用?
因为过零触发它最小导通时间10ms,如果用多个周期关断、打开来调光的话,是不是人眼已经能看到闪烁了?
下图是一个调光图:大侠说说原来,那两个电阻和电容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过零触发工作方式不能用于调光,因周期太长,人眼会感到闪烁。
过零触发常用于调温。电炉的时间常数比白炽灯大得多,故可以用过零触发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很感谢,能问下那个C5是什么作用呢?那两个电阻应该是触发可控硅的控制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5与R5构成低通滤波,防止交流市电上脉冲干扰造成晶闸管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