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小LED灯

楼主:
放着三个1W LED好长时间了,苦于没有灯具

昨天正好破电动自行车的大灯又坏了,就去修电动车的店铺寻摸寻摸有什么大一点的铝块之类的可以用来做散热器(别看1W,貌似听说这LED对散热要求挺高的),闲谈之间这个老板说他有坏的电动自行车用LED灯,送给我一个。这个老板挺好说话,上次就送了个坏的电压转换器给我。
这个LED灯如图大概是3W的,内部有电路,应该是开关电源形式的,因为和老板一起测过一种三个灯珠的,输入电压加倍,输入电流就减半。
拆开,测量灯珠,怀了。
那就用自己1W的灯珠,里面的电路模块(密封死的)是不能用了,反正本来愁的就是灯具。
后来又去问问有没有三个灯珠那种坏的,说是好像有,就是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翻翻没找到,倒是又找到同样的一个灯珠的。拿回来量量,也是灯珠坏了。

准备以后把两个都装上1W用在电动自行车上。

先用5V电源简单串电阻点亮用用。

呵呵,比我的手电筒亮多了,而且电流还没到,才200mA

网友:
灯具罩子是铝的,第一张图的导线是我焊接引出的,已经换装了1W的LED

网友:
准备就先这样装到电动车上,以后再弄新的

以前修电动车的老板送的坏的48V-12V变换器,以前发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7286-1-1.html
五根线,一直懒得绘解不同常规的另外两根线的作用,所以一直放在那里没修。
现在修好。虽然这样利用不是高效率,可是没有适合电动自行车电压的LED驱动芯片,只能先这样弄弄了

网友:
实际上,BUCK芯片都可以作LED电源。作为电流控制时,要注意反馈端的基准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
废物利用,楼主搞得不错哦,,

网友: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嘛
===================================

网友:
不错。楼主真是有兴趣的人啊。

网友:
这两天感冒咳嗽,就到车库里去装。反正这个不动脑子,不想弄就休息,有时候因为工具在楼上也就故意多跑几趟,也是活动锻炼。唉,螺钉都难找。好在总算拧上了,就是太丑陋了。

白天忘了拍照,也好,太丑。

傍晚精神还可以(估计感冒应该快好了,起码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了)想着老呆在屋里吸甲醛也不好,就骑车出去兜一圈。回来的时候拍的。

虽然太丑,也找个理由吧。无损安装。安装在一个后视镜的位置,拆掉后再装回后视镜就和原来一样。总觉得两个后视镜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