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讨论

楼主:
如图所示,是由两个运放构成的恒流源电路 ,大家讨论一下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也就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
貌似是和模电书上的恒流源电路一样,就是把三极管换成了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运放了,驱动能力减弱

网友:
运放具有一定的优势:低的输入电阻,高的输出电阻。这在做电流源中具有不可超于的优势。

网友:
是不是运放的问题?计算一下。推荐还是TL431,要是做强电流的话,个人觉得还是的用专用芯片,普通的器件参数不行吧

网友:
只要随便在电路中找一个节点,作为起点开始计算
就能得出结论

这个电流源对器件的要求有点高
需要五个精密电阻,两个还不错的运放

如果要求不高,还有很多更简单的结构可以实现恒流

网友:
这两运放的价格加起来不便宜吧

网友:
造价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