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触摸屏怎么回事啊,搞好几天了

楼主:
XPT2046触摸画板,画出来的线不正常,最下面两条是细点画出来的线很不清晰,上面的是粗点画出来的线,液晶用的FSMC驱动,按理来说应该比mini STM32快,但效果没有miniSTM32好,请问这是哪的原因呢? 屏是400x240分辨率的。 有碰到类似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电阻式触摸屏,送给单片机的按下去的点的电压值,这个值有起伏是正常的,

处理这个值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
1、尽量使AD后的数值稳定,范围越小越好。
      这需要屏的质量好、屏受到的干扰小、AD的精度高
2、软件上作些平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