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STM32F03--DMA传输

楼主:
在前面串口传输的基础上,以DMA方式传输串口发送的数据。
#include "stm32f0xx.h"
#define USART_DR_Base 0x40013828
#define SENDBUFF_SIZE 500
uint8_t Tx_Buffer[SENDBUFF_SIZE];
uint16_t i;
//uint8_t Tx_Buffer[SENDBUFF_SIZE] = "EEWORLD-[晒心得]STM32F03--USART";
//#define count(a) (sizeof(a)/sizeof(*(a)))
/*配置DMA中断配置*/
void NVIC_Confi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3_IRQn;//DMA1_Channel4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DMA*/
void DMA_Confi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配置DMA中断配置*/
        NVIC_Config();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BUFF_SIZE;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内存地址:要传输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_Buffer;
        /*内存数据单位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模式:一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设置DMA源: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_DR_Bas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配置DMA1的2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DMA*/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配置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
/*串口初始化配置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使能串口 1
}
/*GPIOA初始化配置 */
void GPIOA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
        /* 配置PA9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设置端口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_t byte)
{
        while(!((USART1->ISR)&(1<<7)));
        USART1->TDR=byte;
}

void UART_Sen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gth)
{
        while(Length != 0)
        {
                while(!((USART1->ISR)&(1<<7)));
                USART1->TDR= *Buffer;
                Buffer++;
                Length--;
        }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GPIOA_Config();
        USART_Config();
        DMA_Config();
        //UART_Send( Tx_Buffer, count(Tx_Buffer)-1);
        for(i=0;i
        {
                Tx_Buffer[i]=0xf5;

        }
        /*串口数据由DMA传输*/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点亮LED,传输完后DMA中断关闭LED*/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while(1)
    {
    }
}

#define USART_DR_Base 0x40013828    -》》》 0x40013828    = 0x40013800 + 0x28
串口1的外设基地址加上发送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偏移,就是DMA外设基地址:DMA_PeripheralBaseAdd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_DR_Base;

网友:
一开始我使用了DMA_Channel4,发现TC不置位,进不了中断,换成DMA_Channel2就没有问题。后来查看数据手册,上面讲要remap,重新映射。

USART1_TX,即USART1的发送,默认是在通道2;如果想使用通道4,需要remap,通过SYSCFG_CFGR1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