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版本S5PV210 wince6.0 BSP I2C 驱动居然会有差异?老的IIC 驱动容易出问题?

楼主:
[WAV] OpenI2C() ----------------------------------------
[WAV] I2C OPEN : I2C0: SUCCESS
[WAV] ACTUAL I2C CLCOK SPEAD : 64 Khz
[IIC_IST:E] SLAVE(0x34) DETECTION IS FAILED & RECOVERY STAGE
[WAV] IOCTL_I2C_GENERAL_WRITE ERROR: 31
[IIC_IST:E] 0x34 Slave didn't send ACK(2th data phase), but it's pass
[I2C:E] Slave didn't send ACK
[WAV] IOCTL_I2C_GENERAL_WRITE ERROR: 31

悲催了。难道又要换整个BSP啊。汗!

网友:
正常来说是这样才行的。
[WAV] OpenI2C() ----------------------------------------
[WAV] I2C OPEN : I2C0: SUCCESS
[WAV] ACTUAL I2C CLCOK SPEAD : 64 Khz
[WAV] Init is successful

网友:
换一个新的版本BSP IIC驱动到老的BSP上试试。

网友:
换了新BSP 版本的IIC驱动,还是一样,看来是某个细节没处理好,再看看。
[WAV] OpenI2C() ----------------------------------------
[WAV] I2C OPEN : I2C0: SUCCESS
[WAV] ACTUAL I2C CLCOK SPEAD : 64 Khz
[IIC_IST:E] SLAVE(0x34) DETECTION IS FAILED & RECOVERY STAGE
[WAV] IOCTL_I2C_GENERAL_WRITE ERROR: 31
[IIC_IST:E] 0x34 Slave didn't send ACK(1th data phase), but it's pass
[I2C:E] Slave didn't send ACK
[WAV] IOCTL_I2C_GENERAL_WRITE ERROR: 31

网友:
搞定了,使能一个电源IO,没上拉,居然就导致驱动能力不足,导致设备的电源达不到工作状态,搞定了。
不过我以前在新的BSP上也没上拉啊,咋回事呢?坑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