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27 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2013-11-20):
IR2127 mosfet驱动电路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我用IR2127驱动高端NMOS的时候(电路如图1),IR2127的输入驱动信号如图2,栅极的波形如图3,从示波器来看,IR2127的自举功能已经发挥了作用,但为什么升压之后不能维持呢?我输入的PWM是30%的占空比,我换了几个容量的自举电容问题依旧,波形没有改变。有哪位前辈能赐教吗?
图1
图2
图3
buck
MOSFET
ir2127

网友:
当Q14关闭的时候7脚输出12V,Q14导通,导通之后20V电压就加到Q14的源极,要继续维持Q14的导通,栅极相对于源极然要有12V的电压,那么删极就是12+20=22V,这是自举电容在5脚到8脚哪里提供,,升压之后为什么没有维持?是否是自举电容无法充电造成,Q14没完全导通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CS脚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就好
那有CS脚?
具体什么原因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6脚是cs脚
要接到vs脚上,我开始以为不用电流检测时直接把CS脚接地就可以,原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