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位操作

楼主:
PIC单片机如何像51单片机那样可以位操作?
void Lcd_Write_Com( int  DH)         //命令
{
    LCD_RS=0;
LCD_CS =0;
LCD_DataPortH=DH>>8;
LCD_DataPortL=DH;
LCD_WR=0;
LCD_WR=1;
LCD_CS =1;
}
PIC单片机是用下面这8位代替的LCD_DataPortH
#define  LCD_DataPortH3        RC2
#define  LCD_DataPortH4        RD0
#define  LCD_DataPortH5        RD1
#define  LCD_DataPortH6        RD3
#define  LCD_DataPortH7        RC5
#define  LCD_DataPortH8        RC7
#define  LCD_DataPortH9        RD5

PIC单片机是用下面这8位代替的 LCD_DataPortL
#define  LCD_DataPortL1          RA1
#define  LCD_DataPortL2          RA2
#define  LCD_DataPortL3          RA3
#define  LCD_DataPortL4          RA4
#define  LCD_DataPortL5          RE0
#define  LCD_DataPortL6          RE2
#define  LCD_DataPortL7          RA6
#define  LCD_DataPortL8          RC1

程序应该如何写?DH为16位的数据。。。

网友:
你的数据口,引脚定义太乱,不连续,数据传送效率极其低下。

网友:
几乎只能一位一位传送~~~

LCD_DataPortH9 = (DH>>14) & 1;   //你的位地址编号是否正确???
LCD_DataPortH8 = (DH>>13) & 1;
LCD_DataPortH7 = (DH>>12) & 1;
LCD_DataPortH6 = (DH>>11) & 1;
LCD_DataPortH5 = (DH>>10) & 1;
LCD_DataPortH4 = (DH>>9) & 1;
LCD_DataPortH3 = (DH>>8) & 1;

LCD_DataPortL8 = (DH>>7) & 1;
LCD_DataPortL7 = (DH>>6) & 1;
LCD_DataPortL6 = (DH>>5) & 1;
LCD_DataPortL5 = (DH>>4) & 1;
LCD_DataPortL4 = (DH>>3) & 1;
LCD_DataPortL3 = (DH>>2) & 1;
LCD_DataPortL2 = (DH>>1) & 1;
LCD_DataPortL1 = (DH) & 1;

网友:
代替这两句
LCD_DataPortH=DH>>8;
LCD_DataPortL=DH;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LCD_DataPortL1                         RA1     低0
#define  LCD_DataPortL2                         RA2
#define  LCD_DataPortL3                         RA3
#define  LCD_DataPortL4                         RA4
#define  LCD_DataPortL5                         RE0
#define  LCD_DataPortL6                         RE2
#define  LCD_DataPortL7                         RA6
#define  LCD_DataPortL8                         RC1          低8

#define  LCD_DataPortH2                  RC0         高0
#define  LCD_DataPortH3                  RC2
#define  LCD_DataPortH4                  RD0
#define  LCD_DataPortH5                  RD1
#define  LCD_DataPortH6                  RD3
#define  LCD_DataPortH7                  RC5
#define  LCD_DataPortH8                  RC7
#define  LCD_DataPortH9                  RD5     高8

void Lcd_Write_Com( int  DH)         //命令
{
    LCD_RS=0;
        LCD_CS =0;

LCD_DataPortH9 =(DH>>0) & 1 ;   //
LCD_DataPortH8 =(DH>>1) & 1;
LCD_DataPortH7 =(DH>>2) & 1 ;
LCD_DataPortH6 =(DH>>3) & 1;
LCD_DataPortH5 =(DH>>4) & 1 ;
LCD_DataPortH4 =(DH>>5) & 1 ;
LCD_DataPortH3 =(DH>>6) & 1 ;
LCD_DataPortH2 =(DH>>7) & 1;

LCD_DataPortL8 = (DH>>8) & 1;
LCD_DataPortL7 = (DH>>9) & 1 ;
LCD_DataPortL6 = (DH>>10) & 1;
LCD_DataPortL5 = (DH>>11) & 1;
LCD_DataPortL4 = (DH>>12) & 1;
LCD_DataPortL3 = (DH>>13) & 1;
LCD_DataPortL2 = (DH>>14) & 1;
LCD_DataPortL1 = (DH>>15) & 1;

        LCD_WR=0;
        LCD_WR=1;
        LCD_CS =1;
}
void lcd_write_color(char hh,char ll)        //发送颜色数据为提高速度高8位低8位分别传递
{

    LCD_RS=1;
        LCD_CS =0;
LCD_DataPortH9=(hh>>0)&1;
LCD_DataPortH8=(hh>>1)&1;
LCD_DataPortH7=(hh>>2)&1;
LCD_DataPortH6=(hh>>3)&1;
LCD_DataPortH5=(hh>>4)&1;
LCD_DataPortH4=(hh>>5)&1;
LCD_DataPortH3=(hh>>6)&1;
LCD_DataPortH2=(hh>>7)&1;

LCD_DataPortL8=(ll>>0)&1;
LCD_DataPortL7=(ll>>1)&1;
LCD_DataPortL6=(ll>>2)&1;
LCD_DataPortL5=(ll>>3)&1;
LCD_DataPortL4=(ll>>4)&1;
LCD_DataPortL3=(ll>>5)&1;
LCD_DataPortL2=(ll>>6)&1;
LCD_DataPortL1=(ll>>7)&1;
  LCD_WR=0;
        LCD_WR=1;
        LCD_CS =1;
}

void Lcd_Write_Data(int DH)        //数据
{
    LCD_RS=1;
        LCD_CS =0;

LCD_DataPortH9 =(DH>>0) & 1 ;
LCD_DataPortH8 =(DH>>1) & 1;
LCD_DataPortH7 =(DH>>2) & 1 ;
LCD_DataPortH6 =(DH>>3) & 1;
LCD_DataPortH5 =(DH>>4) & 1 ;
LCD_DataPortH4 =(DH>>5) & 1 ;
LCD_DataPortH3 =(DH>>6) & 1 ;
LCD_DataPortH2 =(DH>>7) & 1;

LCD_DataPortL8 = (DH>>8) & 1;
LCD_DataPortL7 = (DH>>9) & 1 ;
LCD_DataPortL6 = (DH>>10) & 1;
LCD_DataPortL5 = (DH>>11) & 1;
LCD_DataPortL4 = (DH>>12) & 1;
LCD_DataPortL3 = (DH>>13) & 1;
LCD_DataPortL2 = (DH>>14) & 1;
LCD_DataPortL1 = (DH>>15) & 1;
LCD_WR=0;
        LCD_WR=1;
        LCD_CS =1;
}

void Lcd_Write_Com_Data( int com1, int dat1)        //命令数据一起
{
   Lcd_Write_Com(com1);
   Lcd_Write_Data(dat1);
}

我按这个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自已仔细检查!!!

(DH>>0) & 1   是将最低bit位(bit.0)取出,(DH>>1) & 1  是将次低bit位(bit.1)取出,依次类推。。。

你是怎样赋值的呢???

LCD_DataPortH9 =(DH>>0) & 1 ;   //最最低位(bit.0)赋值于最最高位(bit.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