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坛子,对自已动手DIY雕刻机的盆友,尽力提供一切帮助!

楼主:
SOSO mm来信对俺说:“对于目前坛子里讨论比较多雕刻机DIY,我们希望更多地是依靠网友自身的力量把这个事情推进下去,必要时提供一定的资助,总额不是很多。”

SOSO mm的意思俺知道,希望俺能关注坛子里的雕刻机DIY, 协助网友依靠自身的力量把这个事情推进下去,EEWorld必要时提供一定的资助。

但俺认为,雕刻机DIY,尽管技术简单入门槛低,但由于成本偏高,银子要出的多,电工们普遍比较穷,看戏人或许有一点,但真正参与者很少,能有十个参与已经算很不错极其成功了。

就算俺负责全部机械、电气设计,包括材料采购,零件加工,以全套散件提供给EE网友,但机械的装配要靠些手上功夫的,像chunyang、maychang、tyw这些俺敬重的高中生(他们自戏只有高中生水平),基础好手上功夫到家,当然没问题,但对EE网上一大帮,电子很内行,对机械一窍不通的坛友来说,如不是在现场手把手的教,靠点小聪明,在短时间内,很难理会其机械装配之精髓,能真正组装出合格的高精度雕刻机来。

EE坛子里,像jxs69坛友已着手“开始雕刻机材枓采购预算1200-1300元. 不算加工费.”  是件大喜事。

在这里,俺开个专贴,协助SOSO mm,对EE坛子里真正自已动手DIY雕刻机的坛友,提供一切在DIY制作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对EE坛友,如自己动手,基本完成了99%,还剩1%难以解决,俺协助解决,让雕刻机工作起来。也希望动手DIY雕刻机的盆友,在EE坛子里和大伙一起分享DIY制作的快乐,SOSO mm说了,“必要时提供一定的资助,总额不是很多。”

EE坛友们,如果您确实想花银子自已动手DIY雕刻机,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吧,胜利的彼岸在向您招手~~~

网友:
不错,一直想弄雕刻机,这个活动要怎么参加,lz有成品了吗

网友:
不提供成品,要成品可到淘宝上买一个。

本贴只是给那些,自已动手DIY的坛友们,提供点小小的帮助,碰到问题难题,来EE家转一圈,一切问题难题印刃而解(除了银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呵呵,我是说lz以前做过这个吗? 机械部分确实外行包括画图设计支架什么的,有散件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散件可上淘宝上买。

图纸EE上就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7901-1-1.html

网友:
这连接不是我的帖子么。。。额。。。我搜集到的图纸都已经贡献给大家了,你们慢慢享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EE家不支持外连~~~

俺只能将外连咔嚓,只贴内连~~~

呵呵,大伙都到EE锅里转,找饭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在主轴电机的选择上,是否可以使用小功率的电机?能雕刻覆铜板的最小功率电机大概需要多少电压来带动呢?
不要笑话我哈。。。我真不是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对这些不太清楚。。。并且俺是学文科的不是理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在主轴电机的选择上,是否可以使用小功率的电机?能雕刻覆铜板的最小功率电机大概需要多少电压来带动呢?
不要笑话我哈。。。我真不是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对这些不太清楚。。。并且俺是学文科的 ...
功率是相对的,决定因素是切削力,取决于电机扭力和刀具的形状。

一般雕刻机,尽量用小刀具,以减小接触面积,降低所需扭力的级别,使得能用较小功率带动。

关于电机功率,也是相对的,电工们都知道,当最大输出扭力 定下来后,由于转速和功率成正比,所以,要以使用的电机最高转速,才能核算出电机最后所需的功率。

工业雕刻机,一般也就雕些铝件(做模型),雕制铁件会走刀开的很慢,且刀具损耗厉害容易断刀,而铜的硬度比铝硬多了,雕铜比雕铝件,所需要的扭力 更大,故用小雕刻机雕铜,会很吃力。

按照俺的经验,淘宝上几十块钱的小电机,也能用,但是,由于动力小,走刀慢,吃削不动容易让刀,所谓让刀,即第一刀由于机械强度不够,产生变型被推向旁边,刀刃空切削。大机器动力大机械强度大,也会让刀,但可能第一刀没吃下,在第二刀或者第三刀就吃下了。
而小机器,动力小机械强度低,在让刀的情况发生时,可能 第一刀没吃下,第二刀,第三刀更难吃下了,可能到第五刀或者第六刀才吃下了,让刀让的越厉害,机械偏心(变型)也越厉害,产生的振动也越大,当让刀数积累到一定步数没切削成功时,由于刀具偏离中心 太远了,而产生杯具----刀具被活生生折断!!!

因些,个人认为,要想雕好PCB,机架的强度很重要,传动(移动)机构的间出隙要小,雕刻头电机的振动要小扭力要大,要做好这些,都是烧银子的,省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是这样。。。
一开始我以为零点几毫米的覆铜板铜皮很薄应该很容易雕刻,固打算选用扭力相对较小的主轴电机。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是要应该选择一个适合的扭力足够的主轴电机了。
机甲的强度我是准备考虑用外力来增加机器本身的稳固性,而不在机器本体上增加重量。比如使用螺母压板等工具将雕刻机固定在足够重的平台上,像桌子茶几等,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是否能抵消一部分震动呢?

网友D:
结构我来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振动的是本质是物体的相对运动~~~

震点中心是刀刃和切削工件之间的形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 刀具--->主轴电机--->Z轴构架--->Y轴构架--->龙门架--->底座,另一路沿 切削工件--->固定台面--->X轴构架--->底座,整个振动的传播路径,都要求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性,以减小振动和变形。只要有一个薄弱点,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加剧振动。

将雕刻机固定在足够重的平台上估然重要,但是,如雕刻机的机械强度和刚性不足,就算你把他切入大地,工作起来,大地不震机器照样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我来画
欢迎欢迎~~~

EE坛友都是热心肠~~~

网友:
EE电工,如想自己动手DIY雕刻机,步骤如下:

1. 寻找合适的图纸
    网上搜搜一大把,有些画的挺不错。像有点基础的,如 青叶漂零 也可自己动手画结构图纸。

2. 寻找合适的机加工点
    有人脉有关系的好办,一般的网友难办成,量小单件没有人愿意接,马路边的小加工店,质量难控制。
    可能自行采购材料加工,成本高质量差,还不如上淘宝买个大散件自己回来组装,反而合算点。

3. 组装雕刻机
    这要有点基础特别是动手能力要强,否则难以组装成精度较高的雕刻机。
    记得以前和大众厂的一个工程师聊天,桑塔纳轿车的发动机,德国人来装配,车子最高速能跑197km,而他们厂的最好技师,用同样的零件装配发动机,车子最高速只能跑到187km,这当中就相差一点,难以超越。一般装配工,装的发动机动力更小。
    EE论坛,像春哥,老爷子,老T叔这些动手能力强的牛人,装配这小玩意儿,不会有啥问题,EE一般的网友,如动手能力很差的,想玩雕刻机,建议还是上淘宝买个整机,省事省心省银子,否则,极有可能,花了大价钱加工的这些零件,最后都成了废品。

4. 电气控制部分
    在座的都是电工,内行的很,俺不多言了。
    只要一块简单的驱动接口板,不用编写程序。用他将PC机和雕刻机相连,接上电源,就能干活了。

网友:
最开始看到论坛里有人提议DIY 雕刻机时我就有点心动。査了些资料,也思考了很多,想了很久,最终决定付诸行动。
  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把成本控制在一百以内,穷学生一个,我总是追求最低成本,最佳效果,所以就不断思考,不断修改。接下来我谈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雕刻机这东西关键在于机械部分,但难点却在软件部分(这里希望大神们提供软件方面的技术支持)。
  其实雕刻机花不了多少钱,买三个带螺杆的步进电机也就几十块钱,外框支撑之类的完全可以用厚一点的亚克力板制作。
  在处理铜箔的问题上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感觉可行的就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常规方法,用细钻头来加工;第二种,用微型刀片在铜箔上切割,将废铜与线路区分开来,方便后期处理。第三种方法(未验证,可行性未知),用极细的金属探针,将探针放在离探针极近的位置,在探针与铜箔间加上高压,为确保精度,需要在探针上加上绝缘材料,在上面开一个极小的孔,以保证探针和铜箔放电接触的位置。通过放电产生的高温加铜箔氧化,将处理好的覆铜板放置在稀硫酸溶液中就可以将氧化的部分去除,这可以实现与切削类似的效果(由于铜箔虽薄 ,但对放电氧化过程来说还是太厚,估计放电无法将制定的部位彻底氧化,故该方案可行性较低,但还是希望手上有器材的大神试验一下,看是否可行)
  综合考虑,我选择的第二种方案,用微型刀片切割,为了提高加工精度,刀片的半径要小,而驱动刀片的电机更需要小,说以我买了一个超高转速,大矩力的空心杯电机,4mm直径,用来切割铜箔勉强够了。这个方案还比较麻烦,因为是刀片,所以不能走斜线,所以还需要一个电机来控制刀片的角度。这个方案同样不适合加工圆形焊盘。
  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废铜的处理方法,切割之后,线路和废铜分隔开了(必须要完全分开,不能连接)。所以对他们的处理就要利用这一点。其实方法很简单,把要去除的废铜连接起来,接至电源的正极,将板子的一端先与硫酸铜溶液接触(硫酸铜溶液里放置有电源负极),利用电解的原理不断将废铜从板子上去除,在接触面以内的铜箔去除完以后再继续增大浸入硫酸铜溶液的面积(必须在已去除接触面内铜箔后才可加大接触面,这可以通过废铜与硫酸铜溶液接触面积,电解电压,电解电流判断是否已去除接触面内铜箔)
  以上就是我的方案基本原理,实际上为提高精度,还有许多措施,欢迎大家予以指正,同样希望论坛能在软件方面提供支持
(我建议最好不要花钱去加工部件,整个雕刻机完全就可以用下层的器件拼装)

网友:
作为一个学生,有如此丰富的思考,实乃人才也,赞一个~~~

做一个微型雕刻机玩玩,成本控制在一百元以内,是可以做到的,雕滑石没问题,但要雕铜,确实吃力。

至于你提到的,用刀片切割,改原来的旋转切割为直线切割,想法简单,所需机械强度刚性更大,机械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就这一点,估计百元成本也难玩下。
你可以用微型刀片切割铜箔,看看需用多少力,才能一刀将PCB铜箔切开。
你可以用手工模拟小电机产生的力,切割铜箔,看看需用多少刀才能将铜箔切开。
再总结一下感受!

假如你想在电机上装微型刀片,还是以超高转速旋转来切割PCB铜箔~~~
此法的问题是,
1.  微型刀片和电机连接装配复杂,定位中心难控制,一般人弄不好。
2.  微型刀片寿命,在超高转速旋转下,和铜摩擦切割,就算专用的合金钢切割刀具,摩损也快,更没说普通微型刀片了,水滴石穿的道理人人都懂,估计做一块小PCB板,要换N次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