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用2553的IO模拟I2C时波形异常问题!

楼主:
最近要用到430g2303,想先用Launchpad把程序写好,然后移植过去。其中用到模拟I2C,虽然可以把I2C器件的数据正确读出来,但是I2C写命令时波形出现异常:
写第一个命令0x80时,波形正常。写第二个命令0xF3时,波形出现异常,在SCL第8个时钟周期结束时本应该是高电平的SDA突然降低了,不是完全变为0 。后面变为低电平是程序把SDA变低的。具体波形图片附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写命令程序如下,如果是程序原因,那为什么第1次写的时候,波形正常呢?
模拟I2C总线写函数:
uint8 WriteByte(uint8 byte)
{
uint8 i;

for(i=8;i>0;i--)
{
  if( byte & 0x80 )
      SDA_1;
  else
      SDA_0;
   byte <<= 1;
   delay(1);
   SCL_1;
   delay(3);
   SCL_0;
   delay(1);
}
delay(3);
SDA_0;
delay(3);
SCL_1;

i = 0;
SDA_IN;
//P2REN |= BIT1;
delay(3);
while((SDA==BIT1) && (i<255))
        i++;
SDA_OUT;
//P2REN &= ~BIT1;

SDA_0;
SCL_0;
delay(3);
if(i<255)
    return ACK;
else
    return NACK;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程序的问题,是你程序不规范,在I2C中,SDA是不应该输出高电平的,而是要靠上拉电阻去把SDA拉高。
一般从器件在收到命令的时候,一般会拉低SDA表示ACK,而你出问题的波形就是主器件输出的是高电平,而从器件输出低电平,导致冲突。

网友:
可以参考我以前发过的I2C的工程,或者相关帖子。在需要输出高时把IO口设置成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