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电子这个行业怎么样?

楼主:
本人小本一名,即将毕业,想往安防电子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啊,如果面试安防公司,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二!

网友:
非常的有钱途,钱途无量哦   只要你好好做

网友:
三国演义时代

网友:
       国内许多行业都运用了射频识别技术。例如工业和物流领域,包括资产跟踪和物流、废弃物管理、动物身份验证、零售和制造业以及医疗保健。所有的标记将读写功能存储在设备中,以便标记的存储数据可以及时被更新或者阅读,最终通过跟踪或质量控制来提高业务性能。那么,RFID技术在门禁系统中有何应用?

  门禁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对出入口通道进行管制的系统,它是在传统的门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出入口门禁安全管理系统是新型现代化安全管理系统,它集微机自动识别技术和现代安全管理措施为一体,它涉及电子,机械,光学,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诸多新技术。它是解决重要部门出入口实现安全防范管理的有效措施。

  传统的机械门锁仅仅是单纯的机械装置,无论结构设计多么合理,材料多么坚固,人们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把它打开。在出入人员很多的通道(象办公大楼、酒店客房)钥匙的管理很麻烦,钥匙丢失或人员更换都要把锁和钥匙一起更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出现了电子磁卡锁,电子密码锁,这两种锁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出入口通道的管理程度,使通道管理进入了电子时代,但随着这两种电子锁的不断应用,它们本身的缺陷就逐渐暴露,磁卡锁的问题是信息容易复制,卡片与读卡机具之间磨损大,故障率高,安全系数低。密码锁的问题是密码容易泄露,又无从查起,安全系数很低。同时这个时期的产品由于大多采用读卡部分(密码输入)与控制部分合在一起安装在门外,很容易被人在室外打开锁。这个时期的门禁系统还停留在早期不成熟阶段,因此当时的门禁系统通常被人称为电子锁,应用也不广泛。

  最近几年随着感应卡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门禁系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出现了感应卡式门禁系统,指纹门禁系统,虹膜门禁系统,面部识别门禁系统,乱序键盘门禁系统等各种技术的系统,它们在安全性,方便性,易管理性等方面都各有特长,门禁系统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其中基于RFID技术的门禁系统是比较常见的。

  射频识别(RFID,即技术是自动识别技术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具体应用与发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通信,以达到识别与数据交换的目的,.因此它可实现多目标识别、运动目标识别和远程实时监控及管理。通信距离可从几厘米到几十米,其最主要的优点是环境适应性强,受雨雪、冰雹、灰尘等影响小,可全天候工作,非接触地完成自动识别、跟踪与管理,并且可穿透非金属物体进行识别,抗干扰能力强。

  RFID门禁系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门道及钥匙管理功能。现代工作环境的安全要求、部门行政管理工作、日常考勤管理、公司餐饮消费等,无不和门禁系统息息相关。诸如公寓、住宅小区、工厂巡更、公司研发技术部门、医疗单位免打扰区域、财务金融等部门,都是RFID门禁系统应用的最佳场所。在一些办公场所、住宅公寓等公共出、入通道安装RFID门禁系统,可以有效的阻止未经授权的闲杂人员入内,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些场所的安全性。如果在某个时段有事故发生,事后可查询监控终端该时段的所有视频资料及出、入记录数据等信息,以便提供现有的佐证。

  另外在大型会议的入口处和重要活动场所的通道处,安置开放式的门禁系统,当参会人员或其他进出通道的人员通过时,系统自动感应人员持有的RFID电子标签请柬或身份卡等证件,确认出入人员的身份。合法的用户正常通过,同时在显示屏上即时显示通过人员的身份信息和现场抓拍的照片,值守的警卫人员能予以对比确认。没有相关身份识别证件的人员或持有非法证件的人员通过时,系统设备会提示报警,警卫人员可及时阻止其进入。对于运动场馆、音乐会和其他一些休闲娱乐设施,RFID系统能够提供一系列的门禁功能来进行票证管理。这样可以减少因票证伪造所带来的损失。门票既可以用带有RFID技术的简易卡片由条码打印机来制作,同时也可以将RFID卡片制作成会员卡、月卡或年卡;而且门票无需拿出,只需放在身上就可以读到,实现开放式的门禁管理。

  RFID开放式门禁系统既具有传统普通门禁系统的全部功能特点,还具有开放式多人快速通过、同时记录每个出入者个人信息的特点。当佩带射频身份卡的人员通过大门时,身份卡中的信息被系统自动采集,无需人工干预,使门禁管理工作变得更为便捷。电子标签卡片使用寿命长,可以反复的读写十万次以上,使用寿命长达十年以上。

  在实际的应用中,为达到更加安全的使用效果,开放式门禁系统的应用往往包含了开放式与非开放式门禁系统的综合应用,其中开放式门禁系统主要由包括RFID电子标签部分、识读天线部分、视频接入图像比对验证部分、上位机软件控制四个部分和基于LAN/WAN的远程控制软件组成。

  在车辆出入口控制中,门禁系统应用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持有效电子标签的车不停车,方便通行又节约时间,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小区或停车场的车辆出入进行实时的监控,准确验证出人车辆和车主身份,维护区域治安,使小区或停车场的安防管理更加人性化、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化。这也会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如今,绝大多数的门禁系统(包括车库门禁和楼宇门禁)仍然在使用高频射频卡进行管理。目前车库门禁系统和楼宇门禁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高频射频卡理论识别距离范围仅为2.5cm~10cm(射频卡与读卡器之间距离)。受环境影响,实际识别距离比理论识别距离还要短。

  对于车库门禁系统来讲,停车道闸票箱设置的位置要求驾驶人员在驾驶车辆时,主驾驶室位置要与停车道闸票箱位置靠得相当近,以便刷卡,从而增加了驾驶人员的驾驶难度,特别是停车道闸票箱设置在一边是平地、一边有坡度的车库入口处。一些驾驶人员索性先刷卡,竖起停车闸杆,然后再到车库发动汽车,驶离车库。此外,停车道闸票箱一般设置在车库入口处,接近于露天环境,对雷雨天气的防水防潮性能较差,从而增加了票箱内电气原件的故障发生率,造成停车道闸不能正常起落。

  对于楼宇门禁系统来讲,射频卡与读卡器之间距离也要靠得相当近,才能使门禁打开,特别是人员从雷雨天气的室外进入楼宇内部时,延长了人员等待通过楼宇门禁的时间。

  针对当前门禁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借鉴基于RFID技术的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成熟应用经验,将ETC技术应用到当前门禁系统中(利用ETC系统中不停车功能模块,取消ETC系统中收费功能模块),为提高门禁系统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水平,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停用车库门禁系统中目前使用的高频射频卡(工作频段:13.56MHz,识别距离范围:2.5cm~10cm),启用微波射频卡(工作频段:5.8GHz,识别距离范围:10m~30m)。微波读写器的三组天线成“品”字形分别安装在车库出入口墙顶和墙两侧,以充分采集车辆的微波射频卡的相关信息。

  取消ETC系统中的收费功能模块,增加视频图像识别和语音报警模块。当车辆经过预先埋设的地感线圈时,ETC系统中的车辆自动识别(包括无线射频识别和车牌图像识别)系统对该车辆进行自动识别。如果该车辆被识别为本车库已登记车辆时,停车闸杆自动竖起并放行;如果该车辆被识别为本车库未登记车辆时,中心管理系统及时报警并记录日志,提醒安保人员及时到场处理。

网友:
行行出状元!安防产品我们公司做的很多,很高端,进入好点的公司

网友:
安防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现在人们对安全治安挂住度越来越高,意识也逐年增加。
专业门禁一卡通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产品制造商和方案解决商。
technology@panjiong.com

网友:
前景比较好
热问题、EMI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五年后的今天在安防行业混成什么样了呢

网友:
前景好,可以尝试

高能立方  ACDC电源模块

网友:
前景比较好

网友:
多多学习吧,确实前景比较好

上海监控安装 公司

网友:
原相科技 原盛科技 Primesensor 中国区代理 深圳市全球芯科技有限公司 www.globalizex.com 微信1330645577 手机1392465577
产品料号 Optical
Format
尺寸(pixel) 分辨率 帧率 输出格式 介面 封裝
PS5520LT 1/2.5" 2.2*2.2 2592*1944 5M: 30fps; HDR: 30fps HDR-LTM-RAW12
RAW10, HDR-RAW14,
MIPI CSP-39
PS5510LT 1/2.5" 2.25*2.25 2592*1944 5MP: 30fps RAW10 MIPI CSP-52
PS5280LT 1/2" 4.0*4.0 1920*1080 1080p: 60fps; HDR: 30fps RAW12, HDR-CRAW12 Parallel, MIPI CSP-54
PS5270LT 1/2.4" 3.4*3.4 1536*1536 2.38M: 30fps; HDR: 25fps RAW10, HDR-RAW14 Parallel, MIPI CSP-60
PS5260LT-AA 1/2.7" 3.0*3.0 1920*1080 1080p: 60fps; HDR: 30fps RAW12, HDR-CRAW12 Parallel, MIPI CSP-46
PS5250LT-AA 1/2.7" 3.0*3.0 1920*1080 1080p: 60fps RAW10 Parallel, MIPI CSP-54
PS5150LT 1/3" 4.2*4.2 1280*720 720p: 60fps RAW12 Parallel CSP-36
PAS5130LT-AA 1/3" 3.75*3.75 1280*960 SXGA: 50fps; 720p: 60fps RAW12 Parallel CLCC-48, PLCC-48
PAS6366LT 1/3" 5.6*5.6 768*576 D1: 60fps RAW10 Parallel CSP-34

深圳市全球芯科技 有限公司(加密芯片/SRAM/pSRAM/图像传感器 13924645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