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上电复位初始状态的问题

楼主:
430MCU在上电复位后,各个IO口状态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自己查看一下。用CCSv5在仿真调试模式下,查看各寄存器的值

网友:
任何MCU在复位后、程序执行之前,IO都应该是默认的弱上拉态,如果不是,器件手册里会有专门说明。

网友:
MSP430的复位之后,默认的IO口状态应该是浮空输入。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耐心解答!:carnation: 鲜花赞美你们!

网友: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