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时钟程序按键问题!

楼主:
实验25、电子万年历LCD 12864图形液晶显示实验.zip (393.69 KB, 下载次数: 14)      连接4x4矩阵键盘后 进入显示 调整时间的时候过一会儿就会卡死了 。。。。。。   换成了注释里的4个独立按键函数 就进不了时间显示的画面了。。。。!!!!  还有农历转换也弄不了  把转换函数写进去后时间就不刷新了!!!求大神帮忙啊   求大神帮忙啊   !!

网友:
原理没有问题,程序再再改呗,哪有一下就好了的程序,独立按键也不行?农历这进去后还需要永远还是那个时间应该需要一直不停的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温度检测那块去掉后现在时间能显示了, 可以按调整键和退出键 。但是不能增加和减小, 只能在程序里改初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去掉能显示?是不是温度里面程序死在里面了。一直没跳出温度那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