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样片总是显示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申请样片总是显示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的样片车里东西太多了?样片车在哪里打开的?一下子找不到了,忘了

点击"获取免费样片",然后点击继续,则显示: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A request entity is longer than the server can handle.

网友A:
你的胃口太大了,要么是一次申请的品种太多,要么是申请的品种不在样片之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胃口太大了,要么是一次申请的品种太多,要么是申请的品种不在样片之列。

看起来好像不像,没有这么提示的,一个页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就这两行字

样片车在哪里能打开?也许以前放进去的?

网友:
还是算了吧,申请样片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生命,从没通过审核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2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运气这么差

网友:
换一个浏览器问题保证解决

网友:
浏览器问题。最近TI网站在改造。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换浏览器试试。我现在申请都是用手机浏览器的→_→TI样片用学校邮箱还是挺好申请的。一年下来可以要十几包。

网友:
内容这个我比较在行,我这里的芯片基本都沾满了我的桌子,这是因为官方网页的问题,和你的申请的杨片没关系,有的时候官网没人维护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过几个时候再去打开就好了,特别是周末这种现象比较明显,

网友:
我申请成功过两次,一次是申请模拟芯片DDC112神马都批准了,一次是申请TMS320F2812也批准了.

网友:
换个IE内核的浏览器应该就好了,我用firefox经常出这种事,有时候换个谷歌浏览器就行了,一般用IE的浏览器,猎豹、搜狗到是很少碰到这种事情。

网友:
好象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一点 一点的申请嘛,不要搞的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