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16A 程序下载成功,外部电源供电启动不起来 求助 大神们

楼主:
用网上买的下载工具,程序可以下载进去。程序下载成功后,用ISP下载器供电的话,可以看到程序跑的现象;拔下来下载器用外部电源供电的时候就发现程序跑不起来了……求助          熔丝位也各种设置都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助啊……测晶振,起振了,就是感觉程序没有跑起来~

网友:
先写个简单的IO高低电平试试,看IO什么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好像自己好了,开始用的是可以显示电流的那种开关电源,后来换了个电源就可以了……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继续研究,看看是不是电源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电子的就是要好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