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和AT89S52的不同

楼主:
刚编写了一个收音机程序,烧录STC可以使用,但是烧录AT后没法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下面是写的程序(分模块写的)
/******************************************************************
*                                                                *
*  K1--- 向上搜索电台 K2--- 向下搜索电台                         *
*  K3--- 音量加       K4--- 音量减                               *
*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cd.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sbit  K1 = P2^1;
sbit  K2 = P2^2;
sbit  K3 = P2^3;
sbit  K4 = P2^4;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 RDA5807 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
{
   0xd0,0x00,  // 02H
   0x00,0x00,  // 03H
   0x00,0x40,  // 04H
   0x90,0x88,  // 05H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 ] = {"FM STEREO RADIO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 ] = {"FM       VOL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

连续写寄存器子函数

**********************************************************/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
   uchar i;

   I2C_start();
    // 收音模块写入操作
   I2C_write_byte(0x20);
    // 寄存器连续写操作
   for(i=0; i<8; i++)
   {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i]);
   }
   I2C_stop();
}

/**********************************************************

连续读寄存器子函数

**********************************************************/
void RDA5807_read_reg(uchar *reg_buf)
{
   I2C_start();

    // 收音模块读取操作
   I2C_write_byte(0x21);

    // 寄存器连续读操作
   reg_buf[0]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1]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2]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3] = I2C_read_byte(I2C_NACK);

   I2C_stop();
}

/**********************************************************

模块上电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RDA5807_power(void)
{
   delayms(50);

    //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RDA_reg_data[0] = 0x00;
   RDA_reg_data[1] = 0x02;
   RDA5807_write_reg();

   delayms(10);

    //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5807_write_reg();
}
/**********************************************************

功能描述:收音模块自动寻台模式

**********************************************************/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
   uint chan;
   uchar  reg_data[4] = {0x00, 0x00, 0x00, 0x00};

   RDA_reg_data[3] &= ~(1 << 4);      //调谐禁用

   // 内部自动寻台使能
   RDA_reg_data[0] |=  (1 << 0);      //SEEK位置1
   RDA5807_write_reg();

    // 等待STC 标志置位
   while(0 == (reg_data[0] & 0x40))
   {
     delayms(20);
      // 读取内部状态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
   }
    // 获取当前工作频点
   chan = reg_data[0] & 0x03;
   chan = reg_data[1] | (chan << 8);
   chan = chan << 6;

    // 保存当前工作频点
   RDA_reg_data[2] = (chan >> 8) & 0xff;
   RDA_reg_data[3] = (chan & 0xff);
}

/**********************************************************

频率显示子函数

**********************************************************/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char i,display[5];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计算
   temp = temp>>6;
   frequency = (unsigned long)(100*temp+87000)/100;

   for(i=0; i<5; i++)  // 清显存单元
   display[i] = 0x00;

   display[0] = (frequency)/1000 ;     //数据转换
   display[1] = (frequency%1000)/100;
   display[2] = (frequency%100)/10;
   display[3] = 0x2e;                  //小数点
   display[4] = (frequency%10);

   if(display[0] == 0)
   {
     display[0] = display[1]+0x30;
     display[1] = display[2]+0x30;
     display[2] = display[3];
     display[3] = display[4]+0x30;
     display[4] = 0x20;
   }
   else
   {
     display[0] += 0x30;
     display[1] += 0x30;
     display[2] += 0x30;
     display[4] += 0x30;
   }

   lcd_pos_xy(3,2);                      //频率显示
   lcd_wdat(display[0]);
   lcd_wdat(display[1]);
   lcd_wdat(display[2]);
   lcd_wdat(display[3]);
   lcd_wdat(display[4]);
}

/**********************************************************

音量显示子函数

**********************************************************/
void show_volume()
{
   unsigned char temp,display[2];

   temp = RDA_reg_data[7] & 0x0f; //取音量值

   display[0] = temp/10;
   display[1] = temp%10;

   if(display[0] == 0)            //如果高位为0
   {
     display[0] = display[1];     //低位显存内容进入高位显存
     display[1] = 0x20;           //低位不显示
   }
   else
   {
     display[1] += 0x30;
   }
   display[0] += 0x30;

   lcd_pos_xy(13,2);              //音量值显示
   lcd_wdat(display[0]);
   lcd_wdat(display[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lcd_init();
   lcd_w_string(0,1,cdis1,0);
   lcd_w_string(0,2,cdis2,0);

   RDA5807_power();

   while(1)
   {
     if(K1 == 0)
     {
       delayms(20);
       if(K1 == 0)
       {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UP
         RDA5807_FM_seek();
         while(K1 == 0);
       }
     }

     if(K2 == 0)
     {
       delayms(20);
       if(K2 == 0)
       {
         RDA_reg_data[0] &= ~(1 << 1);  //SEEK DOWN
         RDA5807_FM_seek();
         while(K2 == 0);
       }
     }

     if(K3 == 0)
     {
       delayms(20);
       if(K3 == 0)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f)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
                   while(K3 == 0);
         }
       }
     }

     if(K4 == 0)
     {
       delayms(20);
       if(K4 == 0)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0)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减
           RDA5807_write_reg();
           while(K4 == 0);
         }
       }
     }

     show_volume();
     show_frequency();
   }
}

/*********************************************************/

#include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PORT  P1

sbit LCD_RS = P0^0;
sbit LCD_RW = P0^1;
sbit LCD_EN = P0^2;

/*******************************************************************

  检查LCD忙状态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DATA_PORT&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Check=1,进行忙检测。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bit Check)
{
    if(Check)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delayNOP();
    DATA_PORT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进行忙检测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DATA_PORT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LCD初始化设定

*******************************************************************/
void lcd_init()
{
    delayms(50);
    lcd_wcmd(0x38,0);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ms(5);
    lcd_wcmd(0x38,0);      //不进行忙检测,强制执行。
    delayms(5);
    lcd_wcmd(0x38,0);
    delayms(5);

        lcd_wcmd(0x38,1);      //进行忙检测
    delayms(5);
    lcd_wcmd(0x0c,1);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5);
    lcd_wcmd(0x06,1);      //移动光标
    delayms(5);
    lcd_wcmd(0x01,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ms(5);
}

/*******************************************************************

  设定显示位置

*******************************************************************/
void lcd_pos_xy(uchar pos_x,uchar pos_y)
{
   uchar  pos_temp;

   pos_temp=pos_x & 0x0f;
   pos_y &= 0x0f;

   if(pos_y==0x01)
   pos_temp |= 0x80;
   else
   if(pos_y==0x02)
   pos_temp |= 0xc0;

   lcd_wcmd(pos_temp,1);
}

/*******************************************************************

  写字符串子函数

*******************************************************************/
void  lcd_w_string(uchar pos_x,uchar pos_y,uchar code *str,uint times)
{
   uchar m;
   lcd_pos_xy(pos_x,pos_y);      //设定起始位置
   for(m=0; m<16; m++)
   {
     lcd_wdat(str[m]);
         delayms(times);
   }
}

/*****************************************************************

  pos_x 取值范围: 0 - 15

  pos_y 取值范围: 1 - 2

******************************************************************/

#include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IC.h"

sbit SDA = P2^5;
sbit SCL = P2^6;

/**********************************************************

启动子程序

在 SCL 高电平期间 SDA 发生负跳变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停止子函数

在 SCL 高电平期间 SDA 发生正跳变

**********************************************************/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

/**********************************************************

发送一个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ndata)
{
    unsigned char i, ack;

    // I2C 发送8 位数据
   for (i=0; i<8; i++)
   {
     // 高在前低在后
     if (indata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 发送左移一位
     indata <<= 1;
     delayNOP();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 设置SDA为输入
   SDA =1;;
   delayNOP();

    // 读取从机应答状态
    SCL = 1;

    delayNOP();

    if(SDA)
    {
      ack = I2C_NACK;
    }
    else
    {
      ack = I2C_ACK;
    }
    SCL = 0;

    return ack;
}

/**********************************************************

  读一个字节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2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 data1 = 0;

    // SDA 设置输入方向
    SDA = 1;

    // I2C 接收8位数据
    for(i = 8; i > 0; i--)
    {
      data1 <<= 1;
      SCL = 1;
      delayNOP();

        // 高在前低在后
        if (SDA)
        {
          data1++;
                }
        SCL = 0;
        delayNOP();
    }

    // 主机发送应答状态
    if(ack == I2C_ACK)
      SDA = 0;
    else
      SDA = 1;

    delayNOP();
    SCL = 1;
    delayNOP();
    SCL = 0;

    return data1;
}

/*********************************************************/

网友:
电路自己焊的还是画的PCB板?如果自己焊的,那么AT的不能工作是正常的,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首先注意资源上的差别,另外注意存储器选择脚一定要接Vcc,即选择片内程序存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焊的,为什么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因为用STC能正常工作,也没超过AT的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看器件手册,二者的资源有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