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程序上下电运行问题

楼主:
先谢谢了!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在调试430的程序时,有何有的程序下载调试能运行,下电后再上电就没反应了??(有的程序又可以),我感觉是相当的奇怪。
       当接在PC上下载调试,无论是点编译器还是按复位键运行、停止任何程序都没问题。 但是个别程序我下电再上电就不行了,并且再次下载程序都没反应(用不会出现这情况的程序能下载进去,也能运行,然后我再下那个“怪”程序又能运行(这里说的也是没有下电的情况下))。貌似是如果出现了下电再上电不运行的情况,我得给它先下载“有用”程序“激活”一下,才能再次下载运行那个“下电再上电不运行”的程序。
     怎么会出现这情况?真是想不明白。有遇到过这情况的没?求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补充一下问题的现象:接在PC上可以正常调试,按复位键也会响应,在程序运行时,断电,再上电,没反应了。  再次编译下载,还是没反应。   下载另外一个程序,又可以正常运行,之后重新选择之前那个程序编译下载,“晕”,单片机又能运行了。  我是相当无语啊。

网友:
可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能单片机出问题了,没有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为何有的程序又不会出现这情况呢?并且调试那“怪程序”发现,按下复位键时,调试框提示“堆栈指针超出范围”,但是接在PC上调试是没问题的,再点击运行,单片机照样正常工作。  并且那个不会出现“断电再上电不运行”的程序,在调试时,若果按下复位键,有时也提示说堆栈溢出。
    说是堆栈的原因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单片机复位或是重新上电应该是重新从头执行程序啊,硬件也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有的程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
    另外说一下,我是在用2553控制TCA6416A进而控制HT1621B来驱动一个128段的LCD程序,程序相对比较大。这和程序大小没关系吧。即使有,如何解释下载后一直不断电又能正常执行,而断电再上电又不能的情况呢。
   真心闹不明白。
   请求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同样回复在5楼,就不一一回复了。您有时间看一下我回复的,谢谢!

网友:
问题所在已找到,但是原因不清楚。发现使用软件模拟IIC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使用硬件IIC就会出现这情况。不知道为何。
     有硬件IIC玩的比较熟的知道这是为何吗?谢谢!

网友:
感觉你的还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无外乎如下几种可能:
上电复位问题、时钟问题、程序烧录问题。
由7楼帖看,可以基本确定是复位问题,注意MCU和I2C外设的复位时间很可能是不同的,如果外设未完成复位而MCU已经开始对其进行操作,显然程序处理就会出错,这时可在复位后加延时解决或者改变I2C操作代码的位置,保证对其操作时I2C器件已完成复位。
当然,以上推断是建立在假设楼主的编程没有问题的基础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问题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我再琢磨琢磨。可能问题还在程序上。(就是不明白如果是程序问题,为何下载后能正常运行)。难道是程序问题加上断电再上电会导致硬件上的问题.估计是影响到了存储 这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跟存储无关,除非你有掉电数据保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