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systick函数

楼主:
自从有了STM32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这个函数啦!!!

比如:我们以前延时函数总是用for循环,准不准另码说,总觉得有点“胡弄”。现在好了,准确无误。

该函数有几点注意:

1.
    1.该函数是CMSIC函数,就是娘胎里自带,可以延时从US到MS甚至S
       函数直接调用SysTick_Config()函数配置。

    2.

       可以配置分频,要分频可以调函数SysTick_CLKSourceConfig(),在stm32f0xx_misc.c

    3.

      它的优先级在SysTick_Config()函数中被调用,对编程者来说这些都不用管

    4.
        编程者只要管
        重装值 =  SysTick 定时频率(HZ) * 想要延时的时间

以下是实例:

对STM32的时钟我想不必太深究,为什么呢,就是外部时钟,原因很简单,保证时钟准确无误给后边串口,SPI,I2C
有个时钟准确的保证。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想不用过多考虑时钟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是外部时钟

这个定义在

在system_stm32f0xx.c   文件中

#define PLL_SOURCE_HSI        // HSI (~8MHz) used to clock the PLL, and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有看官会问,我做系统也用外部么,我的答案是的,且代码都不用改^_^

然后是真证的实现

#if defined (PLL_SOURCE_HSI)
  /* At this stage the HSI is already enabled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12);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最后为了编程定义一个宏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48000000;

实现起来方便很只要定义两个函数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在中断文件:stm32F0xx_it.c声明一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即可,至于更大时间延时,用户可在此自行编写。这个延时是毫秒级。也可微秒级,秒级
以下是图片

网友:
我在这个版本的函数库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宏定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额,那个是在程序中定义地,不论什么版本

网友:
这里没有定义的啊

网友:
使用内部和外部时钟还是有区别的,

如它的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函数中,有关于它的设置:

#if defined (PLL_SOURCE_HSI)
  /* At this stage the HSI is already enabled */
   …………
#else
#if defined (PLL_SOURCE_HSE)
  /* Enable HSE */
  …………
#endif

手册《DM00091010》中说明了,如果使用外部时钟HSE,在外部时钟不起作用时,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HSI。

所以,虽然都能工作,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addtogroup STM32F0xx_System_Private_Variables
  * @{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48000000;
__I uint8_t AHBPrescTable[16]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6, 7, 8, 9};

/**
  *
就在那里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但我就用外部时钟准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fine PLL_SOURCE_HSI        // HSI (~8MHz) used to clock the PLL, and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是这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