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钽电容上电短路问题

楼主:
据说加上“你问我答”的问题会更受关注一些。上正题。

我的PCB上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加上了一个10uF, 16V的钽电容,结果一上电就短路。于是将7.2V输入端的钽电容取下,换成普通电容,又好了。网上找资料,说这是因为钽电容的ESR过小。解决方有这么几个:一是在钽电容两端串联一个电阻, 二是将钽电容改成铝电解电容,三是提高钽电容的耐压值。

小弟想知道既然钽电容缺点也比较明显,为什么好多开发板上都在电源端用了钽电容? 还有就是一般工程上钽电容都用在什么场合,这类电容器的使用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是不是钽电容正负极焊反了。焊反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要求ESR小的电路用,还有就是有些要求空间小表贴的器件,你说的三点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坦电容焊接反了啊?如果不是,你再确定下你的钽电容的耐压值和有没有低于你的工作值。而且我看了你的原理图,你的电源芯片用的是AMS1117,就是一普通的LDO电源芯片,不会出现你所说的ESR的问题。钽电容都用在电源滤波上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反了吧,之前我以为有黑道的那端是负的,实际应该是正的,楼主是不是也犯这样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鉭电容接反会发热,鉭电容漏电流小/损耗角小/失效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不会吧。。。有粗粗的黑线的那条不是一直都是负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反应该不至于吧,有粗粗黑线的那端应该是负极吧?把输入电压降低到5V就一切正常了,调到7.2V立马短路。对的,先能稳定住几秒,然后直接过载,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粗粗黑线的那端应该是正极。难怪你会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笑而不语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楼主文中所及的“网上传言”是错误的,钽电解的串联等效电阻(ESR)可不低,对比其它同容量的电容,钽电解低的是串联等效电感(ESL),所以钽电解主要用在需要对付高频噪声的滤波环节中。
楼主遇到的“短路”现象从楼上有关帖看是搞错的极性,钽电解标注标的是正极而非负极,钽电解的反向耐压很低,而且在反向加压过压后会发生剧烈的电化学反应,这往往会导致钽电解的炸裂甚至爆炸燃烧。另外在钽电解的应用中还要注意防止过压,哪怕是瞬态过压都不可以。考虑到实用中电磁干扰的耦合等多种原因,瞬态尖峰过压是很常见的,所以钽电解在应用时最好留取50%以上的耐压余量。
就楼主的电路而言,不知负载为何?至少稳压输入端是没有必要使用钽电解的。

网友:
楼上讲的不错,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坦电容焊接反了啊?如果不是,你再确定下你的钽电容的耐压值和有没有低于你的工作值。而且我看了你的原理图,你的电源芯片用的是AMS1117,就是一普通的LDO电源芯片,不会出现你所说的ESR的问题。钽电容都用在 ...

大家对钽电容的耐压值的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平均值,而是峰值.千万要注意,而且最高使用电压不能超过其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反应该不至于吧,有粗粗黑线的那端应该是负极吧?把输入电压降低到5V就一切正常了,调到7.2V立马短路。对的,先能稳定住几秒,然后直接过载,短路。

与电解电容的标识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呀,经验主义害人呐。一直以为有黑线标记的就是负极。
负载嘛不大,就是无线发射瞬间功率会大一点。整个电路电流很小,不超过200mA的。

谢谢你的解答,换了钽电容方向之后一切正常。
之前看到钽电容用在电源滤波上效果很好,所以在AMS1117两端都加了钽电容。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终于搞定了。我看网上有说在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上是按60%裕量设计的,要是这样,以后我就得注意了。谢谢帮我解答。

网友:
钽电容和二极管是反的。有横岗的那端是正极!!!!!!我用过的钽电容没见过像你说的短路的。不过焊接反了很烫。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刚验证了,有横线的是正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电容有横岗的是正。二极管则相反

网友:
当初也是经验主义害的人啊

网友:
强烈呼吁

 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通过一个决议,把最初制定钽电容记号标准,将正极标为黑线的人定性为恐怖分子,因为他/她/它的行为已使全世界的电子技术陷入混乱,让大批电工们名誉受损,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稳压器的输入侧不必用,输出侧因为负载是高频电路用钽电解是不错的,但同时要再并联小容量的NPO电容做去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俺一般在输出侧用一个大容量的贴片电容,二合一代替高低频这两个电容,省力省事省银子,效果也不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我到时候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即使是钽电解也得这么干,我在前帖中提到要加个小容量的去耦电容就是这个意思,有时甚至要多个不同容量的并联。至于用不用钽电解,如果稳压器合适,全部用叠层陶瓷电容显然成本更低,但不是所有稳压器都支持陶瓷电容做滤波的,不少稳压器会因此发生自激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注意26楼的信息。

网友:
楼主算好的了,接反的最多就是发烫。我见过钽电容爆炸,太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并联几个小容量陶瓷的去耦电容不能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运气好的我都不敢相信,钽电容都没发烫。可能是我电路上电时间短,发现电流不对立马就拔电源了。呵呵。

网友:
前两天偶然看到,钽电容不适宜在比较潮湿的地方使用,因为空气中水分增加,可能导致电容的触点短路,而钽电容的自我愈合功能会加剧短路时热量的产生,最终使得电容失效,甚至危及整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器的输入侧不必用,输出侧因为负载是高频电路用钽电解是不错的,但同时要再并联小容量的NPO电容做去耦。

NPO一般用于高步谐振回路。

一般地,它的容量不大,但温度系数特好,基本在温度变化时它的容量不变。

在电源滤波上,对温度系数没有要求,只要是瓷片电容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于高频电路特别是微波电路而言,必须考虑电容的ESL参数,NPO电容在这方面比其它瓷介电容好,所以要用NPO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J:

现代钽电解没有这个问题,密封性是有保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说,使用高质量的器件肯定好,就象生产民用产品时使用航天级的IC一样。

现在的NPO及X7R等瓷片电容的生产工艺基本是MLCC。NPO为了保障其温度特性,主要是从瓷介质材料上的改善。有的可能在电极材料上也使用了贵金属。针对NPO一般用于高频场合的特点,可能还使用其它工艺。

X7R与NPO电容等效ESL的差别,----- 我认为,即是有也是很小的。瓷片电容的ESL非常小,在电源中已经不足以考虑它的存在。
在电源的滤波中,不可能有超过UHF频段的交流信号了,更不用说微波。因为不把这些信号在“当地“滤掉,系统可能早就不正常工作了。再者,频率越高,越容易滤除。
电源反馈部分的带宽很窄 --- 相对于高频,即是高频干扰,也不会影响它的稳定。

因此我认为,在电路中使用瓷片电容是必要的,X7R已经足矣。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当说,你的认识有所欠缺。高频/微波电路对噪声比较敏感,系统内的背景噪声对信噪比有不利影响,而且现代高频/微波IC的设计及制造工艺容易导致电源耦合的高频噪声(注意,该噪声非电源产生而是IC自身和本振回路产生的),这种噪声必须去除,用的办法就是NPO或C0G(后者是一些厂家对NPO材料的称法)小容量电容与大容量电容并联来对付,NPO电容并不贵,只是容量做不大(特种大容量NPO电容不在讨论范围内),恰好适用于对付高频噪声。X7R或X5R材料主要用于数千pF以上容量的电容,其制造成本并不比NPO电容便宜,二者的市场售价也是相同的,所以“航天级”器件的类比并不存在,这个比喻完全彻底的不恰当。
MLCC电容的ESL参数跟叠层的层数及最终容量直接相关,容量越大则叠层数越多ESL值也就越大,X7R材料适用的容量范围内,其ESL已经过大,不能适用于我前面所言的高频滤波/去耦,高频系统通常的做法是电解电容、X7R/Y5V电容、NPO电容并联的办法来对电源回路进行滤波及去耦。为降低成本,中等容量的X7R电容可用廉价的Y5V电容代替。在我设计的严谨型产品中,我喜欢使用钽电解+X7R+NPO联合滤波去耦,所增加的成本非常有限,一组滤波去耦电容的成本也就一毛多到两毛多,钽电解才是大头,有时还要再加磁珠电感。“猴版”设计则采用Y5V微法级电容+X7R+NPO甚至干脆只用X7R+NPO,成本不到一毛,其中的大头是那个微法级的Y5V电容。前述X7R和NPO电容的价格均为一盘三十多到四十出头的价格,差价由品牌带来而非材料,村田、京瓷、国巨、风华的同样电容价格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
1、同样品牌、同等容量、同样封装的NPO电容价格,肯定在其它瓷片电容之上。
2、就算楼主的电源应用于高频电路中,并联小电容是应该的,但并非只有并联NPO最好。
3、同样品牌、同等容量、同样封装的NPO电容的ESL应该(我没有实测过)与其它电容差别不大。

但作为做高频电路的公司,小容量NPO料还是很多的,如果为了作滤波而再买其它材料的电容没有必要,所以这种情况下使用NPO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你的测试条件好,最好实测一下NPO电容与其它电容的ESL的差别 --- 当然,尽量采用除材料不同外的其它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I:

1、现在的叠层瓷介电容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市场,数千pF及以下的主要是NPO或C0G电容,数千pF以上至低数uF(4.7uF及以下),常见的有X7R、X5R和Y5V,数uF至数十uF的主要是Y5V。其中有明显差价的仅仅是Y5V电容。如果把NPO电容的容量做到0.01uF或以上,那么价格高是肯定的,但这样的电容在零售市场根本买不到。同样的,X7R电容在市场上也找不到数千pF和以下容量的。Y5V电容是最便宜的,市场上销售的容量从数千pF到数十uF的都有,但对高频电路而言,Y5V的损耗角太大,而且也没有数千pF以下的容量,早期有,但早停产淘汰了,X7R则从未有过数千pF以下的产品。
2、鉴于市场现状,使用NPO电容并不会增加成本,国际名牌价格顶多1分出头一点一只,其它品牌的不到一分钱,目前已经没有其它更廉价的选择,这是市场决定的。
3、肯定有区别,因为材料的介质系数不同,这导致同封装、同容量的叠层层数必然不同,故而ESL值也肯定不同,但对实际无影响,市场已经根据容量和材料区分了。我手里也没有可以测ESL的设备,这需要昂贵的专业测试仪器,特别是对小容量电容的ESL测试,就算有,现在的市场上也基本上没有可供对比测试的标的,唯一交集区在中到高数千pF这个量级,但这个规格的电容不会用到高频去耦中。需要用小容量电容做高频去耦的,最大容量选择在200pF以下,这个领域,目前只有NPO/C0G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