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4a 串口调试用什么工具?随便一个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吗?

楼主:
RT!!dspic30f6014a 串口调试用什么工具?随便一个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吗?怎么用?求大神!!!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uart接收中断程序参考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最后是用稳定一点的,功能强大一点的,目前比较好的串口软件有格西烽火串口助手、SSCOM、串口调试助手等。从功能上分,格西烽火串口助手叫其他传统软件额外支持任意协议自定义和直观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