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浅谈PCB业余制作,兼答雕刻机制作PCB

楼主:
一般来说,业余制作PCB板,不外乎三种原理。
1. 机械的:
    手工刀刻,小时候俺常用的方法。
    自动化的用雕刻机雕刻。

2. 物理的:
    用激光,众所周知,激光定位对横纵向(X,Y轴,左右前后)定位准确,但对垂直向(Z轴)的定位就很粗糙,乃至想将PCB板上的铜薄定向烧掉清除,又不损伤PCB基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所以,直至现在,市场上都没成熟的激光雕PCB产品。

3. 化学的:
    常用三氯化铁或盐酸双氧水腐蚀,小时候,复杂点的PCB板俺用这方法。
    现在业余做PCB板,此法是投资成本最低的了,只要弄个打印机搞个热转印,就能玩。

如果坛友想业余DIY个雕刻机,用它来雕刻PCB板,那么对雕刻机有啥要求呢?

众多周知,要想雕出合格的PCB板来,雕刻机的精度是关键,没有精度的或精席差的雕刻机,是雕不出好产品的。

雕刻机的精度取决于什么呢?

1. 电气的实时控制精度
    这里的都是电工,在这方面都内行,俺不多言了。

2. 机械,分 机械强度 和 加工(装配)精度
    机械强度:
    雕刻铜薄,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切削金属铜,所需动力远远不是一般雕刻个滑石那样,对动力几乎没要求,当主轴提供足够的功率足够的动力之后,在雕刻过程中,由于受到被雕金属铜的反作用力,所产生的机械振动,传递到机架,机架的强度必须要有足够的,才能消弱抵消其振动。防止机架过份振动引起的形变,进而影响雕刻精度。
   市场上常有的简易雕刻机,按机架材料分,有:
   PVC机:机架变型量大,很难雕出合格的PCB。
   合金铝机:机架强度不大,雕小面积的PCB还能凑合,面积一大,几乎难出合格品。
   钢机:机架强度大,稳定性比铝机好,雕PCB板还能凑合着用。
   铸铁机:机架强度大,稳定性好,雕PCB是最理想的了。

   加工(装配)精度
   这个影响最终的机器质量和精度,一般来说:
   PVC机:精度最差,机械形变厉害,很难雕出合格的PCB。
   合金铝机:精度比PVC机好一些,机架强度不大,雕小面积的PCB还能凑合,面积一大,几乎难出合格品。
   钢机:机架强度大,稳定性比铝机好,做的好,雕PCB板,性能还是不错的。
   铸铁机:机架强度大,稳定性好,做的好,是雕PCB板机的上上品顶级雕刻机。

网友:
讲得很好,机械部分的丝杆也非常的重要。
滚珠丝杆最佳,T形丝杆次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丝杆是属于加工(装配)精度。
滚珠丝杆精度高,T形丝杆精度次之,螺杆传动精度最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春哥早就断言,

什么花几百块人民币,想弄一台刻PCB的雕刻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材料称份量按市价买,都不止这个钱。

网友:
如做个没啥精度要求的,花几百块人民币,弄个雕雕滑石之类的小雕刻机玩玩,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文不错,对初学者很有帮助,不过挑个小错先:所谓“物理法”是区分于化学法的加工方法,机械加工就是物理法,不能仅将激光热蚀刻法归类于“物理法”。不过,对于PCB线条蚀刻而言,激光法不是很难而是根本做不到,这是基材耐热性决定的,所以该法根本就不是PCB的加工法,不能将其列入,除非是使用特种基材的PCB,但这样的PCB加工工艺显然不在楼主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激光加工对PCB领域的意义在于打孔、切割特殊形状等。
另外建议楼主补充一点机械传动常识,讲讲为什么其它传动方式无法满足PCB雕刻工艺的要求。关于“振动”其实已经算是提到了,能展开一下最好。

网友:
雄起啊,搞吧搞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春哥捧场~~~

此文只是即兴发挥,未像老爷子那样仔细,上网先核对关键技术术语及概念,小错难免,谢谢春哥指正。

网友:
应春哥要求,下面补充一点机械传动常识,讲讲为什么其它传动方式无法满足PCB雕刻工艺的要求。

强化一下“振动”产生的根源。

一、机械传动
常用的机械传动有
滚珠丝杆:机械钢性好,精度高。
T形丝杆:机械钢性好,精度次之。
螺杆传动:机械强度好,精度最差。
            以上三种结构雕刻机常用。
带传动:精度一般,但带传动钢性差,即在大动力切削下,易变型让刀,所以在雕刻机这类有动力需求的领域,几乎没有应用。
            但在对动力头功率要求低的精度尚可的领域,大量使用,如针式打印机,3D打印机,简易贴片机
精密螺杆传动:精度最高,优于滚珠丝杆,采用细牙距螺杆经精密磨床磨制而成,但带动负载性差,价格高,一般用于精密测量机构或线切割切削机床。

有了机械传动,还必须要有机械支撑件,即导轨,协助面台稳定移动
常用的导轨有
燕尾槽导轨:顾名思义,外型截面像燕尾,是导轨中机械强度最高的,但摩擦阻力大,所需驱动扭力大,一般用于重型机床。
L型导轨:由燕尾槽导轨简化而成,降低加工难度,性能和特点略次于燕尾槽导轨,一般用于普通机床。
方型滑动导轨:近些年流行的,由于加入了滚珠,减小了摩擦阻力,可以用较小的功率驱动,精度高,一般用于高精度设备,如加工中心。
圆型滑动导轨:生产成本低,精度差,是导轨中承重最差的,一般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受力不大的场合。
            简易雕刻机一般用圆型滑动导轨,要求精度高一点的机机,采用方型滑动导轨。

网友:
关于“振动”

机械振动的来源
每一个机械传动部件都会产生振动
电机:转子的质量分布不平衡,旋转产生的振动,且转速越高振动越大。驱动电流产生的电磁力不平衡,产生的振动。
丝杆:丝杆转动时,由于偏心或其他尺寸误差,产生的振动。
导轨:导轨移动时,公母运动件配合配合精度不足,有间隙,产生的上下跳动。

复合振动的来源
在切削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复合振动,比如,电机带动刀具,在刀刃切削工件时,由于单边受力,将工件推向外侧(让刀),而当刀刃切入工件大半时,会将工件向内拉(带刀),由此产生对工件的作用力不断变化,而产生的振动,其振动频率为每秒刀刃和工件的接触次数。
在切削工件的同时,由于对工件的作用力不断变化,引起机械连接部件的不数形变,因此,机架的刚性强度很重要,可减少形变。
还有个振动,来自于机械传动部件的间隙,如丝杆、导轨的间隙,其振动频率和切削振动频率同步,当机器强度太低或设计不合理时,可能在某些振动频率上,会引起共振,其结果是断刀干坏活,产生杯具。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