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
此为单电源供电电路的画法,双电源供电时一般将地变为负电源,一直不明白它的具体作用,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保护作用,防止电压<0V 或>VCC

网友:
但是实际通过的信号是幅值±2V的交流信号,如果是保护作用岂不是影响信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若实际通过的信号是幅值±2V的交流信号,那么你想让信号通过,“GND”应改为“-VCC”。
这种电路我遇见过的:
    1、ADC之前,防止出现过高、过低电压烧坏AD;
         2、模拟开关之前,意义同上。

网友: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A:
钳位作用啊,防止电压超过阈值对后级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作用啊,防止电压超过阈值对后级电路造成损坏。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