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LPC1114Flash中读写文件的问题求助?

楼主:
如题,由于项目采用的MCU RAM 较小,在思考是否可以将常量结构体数组以文件形式写入Flash,通常Flash是用来烧写程序代码的。请教高手,在LPC1114上实施是否可行啊,大致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如果内部Flash够用可以把数据定义成const,如果不够就放在外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