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请教一个关于万用表的常识问题

楼主:
描述万用表所说的“三位半”是什么意思,何来半位?

网友:
三位办半是后三位是0~9,最高位是0或1。
例如,四位半的,最高位只能是0或1.

网友:
3位半万用表指的是万用表能显示的最大数是1999,3位是指后面3位能显示0-9共十个数字;半位是指最前面一位只能显示1或不显示,.

网友:
3位半的3位是指可以显示0-9的十个数字,就是所说的全位。
三位半最大能显示1999,如果没有那个半,则最大只能显示999。这个“半”位1在理论上讲最大应该显示2
比如在2V挡,最大显示应该是2.000,但实际显示1.999,
和理论值还差一点。那么这位理论值最大应该显示2,而实际只能显示1,就叫做1/2位。理论值为分母,实际显示最大值为分子。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俺有一个4位半

网友:
哦,明白了。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位半 不便宜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4位半容易做到,并不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三又四分之三位的表。最高位可以显示1、2或3,即最大3999,但最高位不能显示其它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