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程序问题····

楼主:
我C语言很基础·····
这个程序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求大侠给讲解·········
红字部分是我自己理解的·和想不明白的地方·············
可能我表达的会有些不清楚···最好大侠能深刻的讲解下·····
C语言我是自学的·上学那会都没怎么学··而且工作几年了都忘了·········其他的不说了·多谢帮助·多多包涵·····谢谢关照·····
源程序······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clude"display.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board.h"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sign;
unsigned char temp[8];        //最大输入8个
bit firstflag;
int a=0,b=0;
unsigned char s;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 (1)         //主循环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
      {
      for(s=0;s<8;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Data=0;
      }
    if(('+'==num)|| (i==8) || ('-'==num) || ('x'==num)|| ('/'==num) || ('='==num))//【1】个人理解是如果按键等于这些符号或i==8运行if下面的语句
      {
      i=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2】这句话不理解·为什么要定义firstflag==0等于1或其他不可以吗?
         {
         sscanf(temp,"%d",&a);//从一个字符串输入到变量【3】sscanf的作用···不太明白·百度了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从temp中取出一个数字·
         firstflag=1;【4】这就更不明白了·
         }
      else
         sscanf(temp,"%d",&b);
      for(s=0;s<8;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0;

      ///////////////////////
      if(num!='=')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d",a);  //打印十进制到临时缓冲区【5】sprintf的作用同样也不明白·个人理解是从temp中输出一个数字
          for(s=0;s<8;s++)       //由于打印的是ASCII码值
            {
            if(temp==0)      //所以需要转换,如果为0表示null 数码管上则不能显示,所以赋值0
                TempData=0;
            else if(temp==0x2d)//表示负号,数码管显示负号 0x40【6】这个为什么是0x2d···而不是其他的呢···是不是规定如果遇到0x2d就代表输出的是符号·最后进行转换·
                 TempData=0x40;
            else
                 TempData=dofly_DuanMa[temp-'0'];//其他0-9负号则进行ASCII 到 数字处理,如当前是'3',用'3'-'0'=3
                                                       //'3'的16进制是0x33,'0'的16进制是0x30     【7】这里其实也不太明白···它的解释难道是说明temp里面存储的都是16进制数·为什么是16进制数呢···temp[1]就等于0x01?????
            }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8;s++)
            temp=0;
         }
      }

   else    if(i<16)
      {

         temp=num+'0'; 【8】是不是通过这个语句转换沉16进制的呢·也就是ASCII呢·····
         TempData=dofly_DuanMa[num];//输出数据
         i++;   //输入数值累加
       }

    }
  }
}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被加上的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