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问题

楼主:
LCD1602刚一上电时,第一行显示16个黑方框。在我下载完程序后,运行后,显示两行黑方框。请问大神们,这是1602的初始化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这个我已经搞了一整天。郁闷死了。麻烦知道的大神们指点一下。。。先谢谢了啊!!!!

网友:
运行时复位试试。
显示黑方框,说明有显示内容,有数据传输,先看调节亮度的电阻,若没有问题,再检查程序,应该是你的1602的程序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延时不正确,延时根据手册,随mcu的速度而程序不同。
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程序是对的?另外调下对比度。

网友:
调整一下液晶的对比度电阻试试。

网友:
电路图上上来看看  调节电阻调过没

网友:
如果是乱码的话,很有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
但是全黑,很有可能是对比度的问题,好像有个引脚接电阻接地or直接接地,肯可能是连线的问题

网友:
对于对比度的问题,刚开始我是连了个一个1K的电阻到地。后来我改为510欧姆的电阻连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对比度的问题,刚开始我是连了个一个1K的电阻到地。后来我改为510欧姆的电阻连到地。结果都一样。难道要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对比度的问题,刚开始我是连了个一个1K的电阻到地。后来我改为510欧姆的电阻连到地。结果都一样。难道要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明天我加长延时试一下。

网友:
上电就显示黑色点阵是对比度调节不合适,要降低对比度,用电位器调,调好以后用万用表测测当前的阻值或分压值,然后再用普通电阻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1602要求的电阻比较小,不同厂家的不一样,我有个同学就是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所以,还是按照版主的,直接接个电位器,可以调,接个10K的,也可以直接接地,如果没有黑快,说明有显示了,来回动一动看看,会发现隐隐约约有字显示。

网友:
对比度问题,我用10K的可调电阻调了,不行。我又向实验室借了仿真器调了一下。发现程序死在了查忙标志位那里。我用的20MHz的时钟频率。大家看看什么问题。那个延时20微秒的我也换成过延时100微秒。我的查忙程序如下:
LCD_CHECK:                                       ;;;检查忙标志
     MOV.B         #11111111B,p2        ;;;给端口赋值
         BCLR          RS                         ;;;置零RS
         BSET          RW                       ;;;;;;置一RW
         JSR.A         DELAY_20US       ;;;;;延时20微妙
         BSET          EN                         ;;;;;;置一RW
         JSR.A         DELAY_100US       ;;;;;延时100US
         MOV.B         p2,LM_FLAG        ;;;;将P2口的值赋给LM_FLAG
         BCLR          EN                         :;;;清零EN
         AND.B         #80H,LM_FLAG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来判断是否在忙
         XOR.B         #80H,LM_FLAG
         JZ            LCD_CHECK
         RTS                                          ;;;;;;;;;;返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汇编不太懂,但是既然卡在这里,可以吧判忙去掉试试,反正可以多加延时解决忙的问题,试试没有判忙怎么样,如果行,则仔细看看手册以及考虑到你的晶振,算算时间是否满足手册要求

网友:
网上1602的驱动应该很多,可以参考下。。还有,硬件可以用proteus模拟。

网友:
刚开始我拿网上例子作为参考,也死在查忙那里。后来发现好多例子都是相互抄袭的,查忙时根本没把DIR设为输入,没读出D7对应的GPIO口的忙标志。修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