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地用光耦和变压器隔离开了,为什么还要在之间加电容

楼主:
用一块LT1683供电,两边的地用光耦和变压器隔离,为什么还要在两个地之间加个高耐压的电容?
就像这样:GND1-||-GND2

网友:
m没人回答,帮你顶上

网友:
给出具体的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
好像是为了内部电路中遇到的干扰提供泄放回路。具体的说不清

网友:
共模电流的泄放?

网友:
没说清楚什么地,如果是电源地与保护地之间的电容,或者是开关电源输入的地和输出的地之间加电容,属于安规要求,是安规电容,去掉也可以,估计会有噪声。EMI也不会通过,,

网友:
LS正解~~~

那是安规电容,属于安规要求,去掉也可以,噪声增加,EMI难以通过~~~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安规要求要加的电容,具体可以参考IEC60950或者GB4943,里面有详细描述的

网友:
加类似的222/1kv,这样的高频电容,假如是用在隔离电源中,主要是为滤去高频干扰

网友:
关于这个电容的作用,查询网上资料得到:
采用电容器连接两个不同的地,目的是为了使两部分在交流上得到相同的地电位,而在直流上绝缘。这是使用热地(地线与电源线连接)的开关电源,电源部分与弱电部分连接常用的方法,例如早期的彩电。这样可以使隔离前和隔离后的地既是等电位的,又是电绝缘的。

网友:
不怕漏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