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求助

楼主:
以前学院买过一个雕刻机,放实验室一直没用,现在拿出来用,发现一通电就转

网友:
用的MACH3软件,第一次使用,求指教,怎么知道和雕刻机已经连接好了

网友:
机器上电刀具主轴转,,这种情况只有打开控制箱检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的控制卡的接口,然后在MACH3中设置,设置好了后直接按键盘是可以控制了。一般的控制卡都不能调节主轴,所以有可能主轴一上电就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