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
简易楼道灯电费计价系统

城市居民楼内一般安装有楼道灯,方便夜间居民上下楼,其工作特点是人来灯亮,人走灯灭。以热释电型楼道灯为例,其基本工作原理是:热释电传感器能检测人体是否进入感应范围,当人体未进入感应范围,即离楼道灯还有一定距离时,传感器输出低电平;当人体进入感应范围,即靠近楼道灯时,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根据传感器的输出,单片机可决定是否点亮楼道灯。由于楼道灯属本单元全体居民共用,为便于电费结算,现要求设计一套简易楼道灯电费计价系统,系统能自动计算楼道灯在一个月内的总点亮时间,并据此计算出应缴电费额度。

系统由电源电路、热释电传感器、单片机、按键以及显示器组成,楼道灯供电为220市电,功率50W。其中电源采用5V,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采用按键按下与否进行模拟,单片机采用51,显示器采用4位数码管,电价按0.58元/千瓦时,要求电费计算精度精确到0.01元。用户可用按键查询本月楼道灯总点亮时间(精度0.01小时),以及本月总电费。

网友:
晕,自找麻烦的做法,在路灯回路里接入电度表不就得了,几十块钱就解决问题。不过,看楼主的描述,恐怕是学校里的课程设计作业吧,那就不用考虑是否具有工程实用性了,主要实现思路是利用定时器纪录时间,然后将时间累加再乘以功率(如果负载已知甚至不用测电压、电流来计算)和单位电价即可。

网友: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啊,有没有相近的课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对MCU还是缺乏基本概念,方法前帖已经说到位了,赶紧去看书吧,这类极简单的设计不会有什么类似的“课题”,说“课题”,实在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