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接收数据的程序写法!谢谢!

楼主:
任务:(1)用一块149开发板以3200sps采样率采集一个交流工频信号,然后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出
           (2)用一块169开发板接收上述采集的数据,并把数据通过DAC12转换成模拟量输出
现状: 我在149开发板上采用定时中断的方式,在中断程序中读取adc12的转换结果并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我的问题是,169开发板应该怎样设计程序结构以便接受采样数据啊?请做过的坛友们指点下,万分感谢!  不是要程序,只想知道程序结构是怎么安排的?是采用查询串口中断啊,设计定时中断啊,还是其他的!

网友:
对于程序量较大的代码应该使用中断模式,且中断服务程序要尽量简短,比如设置一个标志位并转储数据即可,有关处理放在主程序流程中根据标志位调用相关的处理子程序即可。这是大型软件的常规编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