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回流焊机,大家觉得这玩艺需要不?

楼主:
DIY回流焊机,应该是最简单的了,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个铁盒盒把电炉丝装起来。

  当然,作为DIY,也不能太简单了,

大伙提提意见吧,
一、有没有必要DIY它
二、具体怎么DIY

网友:
如果想做小批量生产,回流焊炉是有用的,如果只是做样板或个人玩玩,这个东西几乎没用,因为焊炉对付的是锡膏板,做锡膏板还得先做钢网,锡膏的储藏寿命又有限,不是做产品,这样的工艺成本实在太高,偶尔做维修焊接时其实可以用热风枪代替,反而更方便、廉价。
确实有用想DIY的话,可以考虑用电烤箱改,否则机壳是个大麻烦。

网友:
如想花几百块DIY个玩具玩玩,俺推荐两个~~~

1.  小型雕刻机,当然强度不大,雕PCB板可能不给力,但雕个滑石作品玩玩足已。

2.  小型3D打印机,可打印外壳,小零件,给电工们的DIY裸奔作品穿件外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焊接,确实适合小批量用。我还有个想法,---上面没有提到,就是拆IC。如果只作为焊接的话,对非生产用途来讲用处不大。拆元件还是比风枪好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3D打印机还不了解它,那个打印头能买到,打印时吐出的东西 -- 耗材能买到的话,DIY一个也应该不难,应该相当于雕刻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楼的两个DIY, 机械制造精度相当,只是3D打印机成本比小雕刻机贵一点~~~

比DIY一个雕PCB级的雕刻机,要求要低许多,价格也低许多,个人上手也容易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焊接,确实适合小批量用。我还有个想法,---上面没有提到,就是拆IC。如果只作为焊接的话,对非生产用途来讲用处不大。拆元件还是比风枪好用些。

拆元件还是预热平台好使,使用比回流焊机方便,DIY一个,也方便,也用不着春哥提到的机箱,超级简单易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在淘宝上看,什么发热管、发热片、发热灯的,觉得DIY起来真的不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在淘宝上看,什么发热管、发热片、发热灯的,觉得DIY起来真的不费事

确实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回收元件的拆,直接用电烤箱就行,维修的拆,用回流焊炉并不方便,而且容易导致其它焊点出问题,反而不如热风枪加预热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这些东西DIY真不如改电烤箱,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加一套自己设计的控制系统即可,买那种加热均匀(看加热管的布置形式),温度可达到300度以上的即可,也就两百多。

网友:
咋用电烤箱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些东西DIY真不如改电烤箱,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加一套自己设计的控制系统即可,买那种加热均匀(看加热管的布置形式),温度可达到300度以上的即可,也就两百多。

整板拆零件,俺感觉用加热平台比用烤箱方便,因为。。。烤箱有门,板子放在里面,拆零件很不方便,而加热平台,裸体加热,空间大,拆零件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用电烤箱

当加热器用,温度升到300度以上,焊锡能充分熔化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电烤箱内加传感器和控制系统,控制特定的区域以某种温度曲线变化即可,改造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用热电偶做传感器,同时在后壁和底板上开通风孔通过风机来控制降温。电烤箱底层的发热管可以拆掉或者做辅助加热。

网友:
不错! 搜点资料,准备搞一个试试

有谁玩过没?

===================================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最简单了,搞个电炉丝,找个壳子围起来,加上控温的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台式回流焊962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