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围观,求验证,求支持—beagleboneblack的屏幕问题

楼主:
最开始决定购买bb black时,屏幕问题就一直让我很头疼,没屏幕就太麻烦了。经过我多方查找资料最终决定放弃采用RGB接口直接驱动LCD屏的方案,我决定利用它自带的HDMI接口。
  在淘宝上翻啊翻,最终确定使用这款七寸1204*600,LVDS接口的LCD屏,型号AT070TNA2 V.1,价格80左右。用带HDMI接口的液晶驱动板来驱动(价格45左右)再加一根micro hdmi接口转接线。但是虽然液晶平的接口是单边8位,但是我对接口的协议及时序图上的细节问题也不了解。不确定这个方案可行。所以把相关原理图发给大家,望大家来帮我解惑,验证是否可行。附件一个是LCD资料,一个是驱动板原理图

网友:
有原理图文件

网友:
cadence orCAD dsn文件

tsumv29lu_39lu_tsumv59xx_v4.1_2013.opj

TSUMV29LU_39LU_TSUMV59XX_V4.1_2013.DSN

网友:
觉得这样反倒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有台闲置的PC显示器用起来更合适,没有的话也可以去淘台二手的,小尺寸的百来块钱就有了,没有HDMI接口的可以用转换线。显示器,有底座还是很重要的,楼主帖里的那个屏需要结构件配合才好用,否则散着用很麻烦的。

网友:
就是不想用显示器才这样,一般显示器功能太单一,而且需要220V电源,我是想做个可以近距离观看(像平板电脑那样的)显示屏,要能移动啊。希望各位大神能验证一下可不可行。实在不行用TI的样片自己做一个RGB转LVDS,HDMI 的LVDS的也可以的,那样小巧但很麻烦,而且担心转换次数过多,图像质量变差。

网友:
穷学生,优先考虑成本,可行性。麻不麻烦还是其次。

网友:
lvds的屏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已买屏幕了,就等到手开始验证了。从接口时序图,原理上分析没问题。就是奇美的屏LVDS传递的数据里少了VSYNC,HSYNC。所以。。。

网友:
这是标准液晶屏的时序图(双八)

网友:
LZ要是屏幕弄好了告诉我一声
液晶屏还没折腾过呢

网友:
前前后后花了不少时间,又是VGH,VGL电路,又是屏幕LED背光,线乱的啊,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后无奈还是直接用的配套驱动板驱动,我自己又手工做了个外壳,勉强算是个屏幕了吧。用的8寸屏,1024*768。支持AV,VGA,HDMI,但是没有音频口,显示效果一般。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我买了一个200大洋的日本摄像机的高清监视器1920*1080的. 很好用的.原价是299USD,加上运费税等等至少2000大洋.老板不会用,以为有问题,就200包运费给我了.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