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12864求助

楼主:
从51移植了一个12864的程序可是不好用有两个现象
1.28027_RAM_lnk.cmd
这个是代表ram执行吧?不烧写到flash里,但是每次都出现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915 page 0.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28027_RAM_lnk.cmd        /first        line 114        C/C++ Problem
这样的错误,我查了一下说是空间不足?但是我没有找到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啊~

2.F28027.cmd
这个是代表烧写到flash里么?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明显能感觉出来用这个cmd文件debug之后断电再上电dsp会执行最后一次debug的程序。
但是这里有出现了另一种状况,run的时候会跳到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里,这个我就不懂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都不懂。。。。

lcd.c

网友:
1、28027_RAM_lnk.cmd用于仿真。空间不足,需要修改28027_RAM_lnk.cmd文件里面的相关项。你的表述含糊,没法给具体建议。
2、F28027.cmd。烧写后,重新上电就能运行。

网友:
存储器分配不正确时,当然要进入ILLEGAL_ISR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