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能用DK-LM3S9B96上的液晶屏么?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DK-LM3S9B96上的那块3.5寸屏能给BeagleBone Black用么?
我想用这个屏,不知道有没有移植的可能性

这是屏的资料

网友:
这个LCD已经带驱动芯片的

可以看看3359 start kit工具的液晶型号

网友:
可以用,9B96上的LCD是自带控制器的,用BBB来带这个液晶的话,就用IO吧。
不过这样的话,BBB自身的LCD控制器就浪费掉了。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

网友:
应该能带显示器吧。我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里有人搞过么?我不想让手上的这块屏浪费了,也不知道320*240的分辨率能显示多少内容

网友:
坛子里有人搞过么?我不想让手上的这块屏浪费了,也不知道320*240的分辨率能显示多少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找到了一个文档 在附件里 但还明白怎么用,如何才能显示BBB里面的linux或是android的界面呢

网友:
只能拿通用IO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