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用CPLD做编码器的解码,用的是状态机写的485通讯,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写的状态机如下:
       case(state)
        Idle:
         begin
            over <= 1'b0;
            txd <= 1'b1;
            if(start_fg == 1'b1)
            begin
               state <= Request;
               E_c <= 1'b1;
               start_fg1 <= 1'b1;
            end
         end
        Request:
         begin
            if(i == 8'd10)
              begin
                 state <= Wait;
                 start_fg1 <= 1'b0;
                 E_c <= 1'b0;
                 CF_r <= 10'd0;
                 txd <= 1'b1;
                 i <= 6'd0;
              end
           else
             begin
                txd <= CF[6'd9-i];
                i <= i+1'b1;
             end
         end
       Wait:
         begin
             txd <= 1'b1;
             E_b <= 1'b1;
             if(CF_r[3:0] == 4'b0010)
               begin
                    state <= Receive;
                    i <= 6'd0;
                    CF_r <= (CF_r << 1)|re;
                    i <= 6'd4;
               end
             else
               begin
                    CF_r <= (CF_r << 1)|re;
                     if(i == 4'd14)
                       begin
                         state <= Idle;
                         erro <= 2'd3;
                       end
                     else
                       begin
                          i <= i+1'b1;
                       end
                end
         end
         Receive:
            begin
              if(i < 6'd9)
                begin
                  CF_r <= (CF_r << 1)|re;
                   i <= i+1'b1;
                 end
               else if(i == 6'd9)
                  begin
                    if(CF_r == CF)
                        begin
                          CRC_buf <= CRC_buf|{CF_r[8:1],40'd0};
                          CF_r <= (CF_r << 1)|re;
                           i <= i+1'b1;
                        end
                    else
                       begin
                          state <= Idle;
                          i <= 0;
                         erro <= 2'd0;
                       end
                   end
                else if(i < 6'd19)
                   begin
                      CF_r <= (CF_r << 1)|re;
                      i <= i+1'b1;
                   end
                else if(i == 6'd19)
                   begin
                      if(CF_r[4] | CF_r[3])
                        begin
                           erro <= 2'd2;
                            i <= i+1'b1;
                         end
                      else
                        begin
                            CRC_buf <= CRC_buf|{CF_r[8:1],32'd0};
                            DATA_TEMP <= (DATA_TEMP >> 1)|{re, 29'd0};
                            i <= i+1'b1;
                        end
                   end
                 else if(i < 6'd49)
                    begin
                       DATA_TEMP <= (DATA_TEMP >> 1)|{re, 29'd0};
                       i <= i+1'b1;
                    end
                 else if(i < 6'd59)
                    begin
                       CF_r <= (CF_r << 1)|re;
                       i <= i+1'b1;
                    end
                 else
                    begin
                       DATA_TEMP[23:0] = {DATA_TEMP[28:21],DATA_TEMP[18:11],DATA_TEMP[8:1]};
                       for(i = 6'd0; i < 24; i = i+1'd1)
                       begin
                          CRC_buf[31-i] = DATA_TEMP;

end
                      CRC_buf = CRC_buf|CF_r[8:1];
                     for(i = 6'd47; i > 6'd7; i = i-1'b1)
                     begin
                       CRC_buf[47:40] = {CRC_buf[46:40],(CRC_buf[47]^CRC_buf[39])};
                       CRC_buf[39:0] = CRC_buf[38:0]<<1; //shift
                     end
                     if (!CRC_buf[47:40])
                       begin
                          DATA_LAST =DATA;   //24'd3;//
                          DATA =DATA_TEMP[23:0];  //24'h01fffd; //
                       end
                    else
                     begin
                          CRC_buf[47:40]=8'd0;
                         DATA=24'hffffff;
                     end
               state <= Idle;
               E_b <= 1'd0;
               i <= 6'd0;
               over <= 1'd1;
            end
         end
       endcase
加了一句如下划线的语句后,状态机不跳了,txd没有输出,看RTL Viewer太复杂了查不过来,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前辈能够指点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DATA跟状态机完全没有关系呢。。

网友:
代码这种格式 可读性太差 看不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之前复制过来的时候没有注意,现在把格式改了一下。DATA是我通讯读取的数值,我只是在CRC校验出错后加了一个DATA赋值全1,用示波器看txd都没有输出了,但这两者之间没有影响,会不会是综合的问题?RTL Viewer出来有4页很难去查,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DATA=24'hffffff;
如果你却掉这一句, 如果有txd, 那很明显, 你覆盖了data值, 又没有通过txd之前, 对data的crc进行校验.

可以给DATA赋值一个crc正确的数值, 应该txd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