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下载中心鼎力奉献--电子元器件知识专题

楼主:
       对于我们电子工程师来说,元器件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了解元器件,不知道元器件的性能和用途,你肯定用不好这个元器件,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电子工程师!
     对于刚开始电子工程师入门的人来说,第一要务就是要了解各种元器件,熟悉他们的用途和功能!
     当然了,由于电子元器件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可能详细的记住每一种电子元器件的功能和用途,那么,我们手边就要随时备上各种电子元件的手册,以做到随用随查!

    这个专题整理了常用电子元器件的介绍和教程,作为电子工程师初学者来说,绝对是值得珍藏的资料!

(按照惯例,第一楼防下载链接,后面楼层放资源介绍)

电子元器件基础教程

《跟爱因迪生学电子元器件》

常用电子元器件

无线电元器件精汇

电子技术基本技能综合训练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实训

电子元器件应用手册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安平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及识别

电子元器件失效性分析与应用

无源滤波元器件-电容的介绍和深入认识(华为内部资料)

常用电子元器件图片

电子元器件厂商网址

电子元器件配套知识大全

电子元器件识别与检测经典入门教程

实验常用电路元器件

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

蔡老师教你应用电子元器件

网友:
电子元器件基础教程

我们身边那些实物是属于电子产品的范畴?•你知道电子产品的内部结构吗?•你知道电子产品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吗?•你了解电子产品的生产装配过程吗?第一节— — 电子元器件基础•需要了解的内容:–电子元器件的分类–常用元器件的识别、参数、命名方法、读数规则–常用元器件的用途及基本功能1.2.1电阻器的型号及命名方法• 固定电阻器的型号命名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用R表示电阻器的名称;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电阻器的主要材料;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产品的主要特征,个别类型用数字表示;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用以区别电阻器的外形尺寸和性能指标例如: R J 7 1序号(第四部分)精密(第三部分)金属膜(第二部分)电阻器(第一部分)

《跟爱因迪生学电子元器件》

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工作和学习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元器件的选用及失效问题的困扰,为了让更多电子工程师能全面了解各种电子元器件的知识及应用。

常用电子元器件

(一)电阻器
(二)电容器
(三)电感器
(四)变压器
(五)继电器
(六)晶体二极管
(七)晶体三极管
(八)集成电路
(九)可控硅
(十) 表面贴装元器件

常用电子元器件

无线电元器件精汇主要介绍了在学习、应用电子技术时,应当了解和掌握的161多种电子元器件的结构、分类、主要技术参数及在电路中的作用,并扼要地叙述了用万用表检测元器件性能的方法。另外,还介绍了晶体三极管和集成电路的代换常识及使用注意事项。本书内容详实、资料性强,主要供广大电子技术工作者、无线电爱好者、广播电视系统技术工作者阅读。同时对参加全国“少年电子技师”认定活动的辅导老师和中小学生也极有参考价值。第一章 电阻器和电位器第一节 电阻器第二节 特种电阻器第三节 电位器

  电子技术基本技能综合训练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实训

电子技术基本技能综合训练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实训一、实训的目的   电子元器件是组成电子产品的基础,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种类、结构、性能,掌握元器件的识别和检测方法是衡量学生掌握电子技术基本技能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学生参加工作所必须掌握的技能。通过本次实训,要求学生基本掌握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和检测方法。  2. 二、    实训要求   1、握电阻器的种类、符号、标志和测量方法  2、掌握电容器的种类、符号、标志和测量方法  3、掌握电感器的种类、符号、标志和测量方法  4、掌握二极管的种类、符号、特点和测量方法  5、掌握三极管的种类、符号、特点和测量方法  6、掌握集成电路的种类、系列和查阅其管脚功能的方法  3. 三、    实训步骤   1. 1、习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   2. 2、习电子元器件的识别方法   3. 3、习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   4. 4、际进行电子元器件的检测四、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和检测方法   电子元器件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等。   1、电阻器   电阻器(简称电阻)是在电子电路中用得最多的元件之一,在电路中起限流和分压的作用。   (1)电阻器的类型   电阻器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从结构上可将电阻器分为固定电阻器和可变电阻器两大类。   固定电阻器的阻值是固定不变的,阻值的大小即为它的标称阻值。固定电阻器在电路中的符号如图1-1所示,文字符号用大写字母“R”表示。   固定电阻器按其材料的不同可分为碳质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器等。   可变电阻器的阻值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它的标称阻值是最大值,其滑动端到任意一个固定端的阻值在0和最大值之间连续可调。   可变电阻……

电子元器件应用手册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电子元器件中精选出29类上万种电子元器件,以简明的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它们的型号、种类、结构特点、主要参数以及选用方法等实用知识,提供了内容翔实的技术资料。
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新颖、实用信息量大,可谓读者拓宽电子元器件选择的范围。
本书可供工程技术人员、电子设备维修人员以及广大电子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贴片元器件应用手册—安平

贴片元器件是电子设备微型化,集成化的产物。本书先介绍了常见贴片元器件的基本常识,特点和性能等等。又介绍了这些常见贴片元器件的应用。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及识别

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及识别  本内容详解了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及识别

  具体内容包括:

  电位器选用与代换经验

  万用表各挡量程选择及测量误差分析

  检测电子元器件的方法

  压电陶瓷片的功能和检测方法

  检测集成电路时应注意的事项

  边界扫描测试技术

  三极管的检测方法

  等等、。。。

电子元器件失效性分析与应用

电子元器件失效性分析与应用 介绍产生实效分析程序的专题研究过程,以求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失效分析工作程序。

本书分为6章,可供研制电子设备的元器件使用人员和研制新型电子元器件的时间诶和管理人员学习,也可供失效分析专业人员参考。

电子元器件失效性分析与应用

无源滤波元器件-电容的介绍和深入认识(华为内部资料)

无源滤波元器件-电容的介绍和深入认识关键词:钽电容、铝电容、陶瓷电容、滤波、ESRESL、可靠性摘  要:无源滤波元器件中,电容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元器件,但应用中由于对电容的认识不深,存在一些不正确的使用而造成问题。本文主要针对我司常用的三类电容(铝电容、钽电容和陶瓷电容),从电容结构、制造工艺入手,结合滤波模型关注的参数性能进行深入的剖析,最后引出如何正确可靠应用电容。结构上采取每类电容一大章,每一章三小节分析:第一小节简单介绍电容的结构和生产加工工艺流程;第二小节为电容主要性能参数的变化特点,涉及到如何应用等方面;第三小节介绍电容使用中的物理可靠性问题需要关注的地方。同时附录还对三类电容在参数、特性及应用上做了深入的比较。

无源滤波元器件-电容的介绍和深入认识(华为内部资料)

电子元器件厂商网址

和大家分享一下电子元器件厂商网址资料,大家有更全的电子元器件厂商网址大全也请大家和我一起分享,

电子元器件配套知识大全

电子元器件配套知识大全 在学习电子元器件知识时,有一些相关知识是需要了解的,本教程罗列了一些非常有用的配套知识,其中有的知识是工作中才会碰到的知识。

电子元器件识别与检测经典入门教程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常用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本书共分为十五个章节,包括稳压管,集成电路,显示器件,传感器等等电子元器件的识别与检测。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强化版)》从基础知识起步,系统地介绍了数十大类元器件的知识和数百种元器件应用电路。
    书中每一种元器件的讲解均包括:电路符号信息解说、外形识别方法、型号识别方法、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方法、引脚极性识别方法、主要特性讲解及主要特性曲线、典型应用电路详解、同功能不同形式电路的分析、质量检测方法、更换和选配方法、调整和修配方法等。
    《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强化版)》可作为案前元器件应用技术和电路分析的手册之用,适合于立志成为电子工程师的各级别读者学习参考。
1章 元器件学习内容和“我的500”行动
1.1 元器件知识学习内容
1.1.1 电子技术入门学习内容
1.1.2 电子元器件知识的学习内容
1.2 元器件知识学习方法和须知
1.2.1 识别电子元器件
1.2.2 掌握元器件主要特性
1.2.3 元器件是故障检修关键要素
1.3 “我的500”行动——成才的“良方+绝招”
1.3.1 “我的500”行动核心内容
1.3.2 培养习惯和心理暗示
1.3.3 踏实行动从现在开始
1.3.4 大学生电子技术学习方法

2章 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1 普通电阻器基础知识
2.1.1 电阻类元器件种类
2.1.2 部分普通电阻器特点综述
2.1.3 贴片电阻器简介
2.1.4 普通电阻器选用原则
2.2 电阻器电路图形符号及型号命名方法
2.2.1 电阻器电路图形符号
2.2.2 电阻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2.3 电阻器参数和识别方法
2.3.1 电阻器的主要参数
2.3.2 电阻器标称值色环表示方法
2.3.3 电阻器参数其他表示方法
2.3.4 超低阻值电阻器和Ω电阻器
2.4 电阻器基本工作原理和主要特性
2.4.1 电阻器基本工作原理
2.4.2 普通电阻器主要特性
2.5 电阻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2.5.1 电阻串联电路
2.5.2 电阻串联电路故障处理
2.5.3 电阻并联电路
2.5.4 电阻并联电路故障处理
2.5.5 电阻串并联电路
2.6 电阻分压电路
2.6.1 电阻分压电路工作原理
2.6.2 电阻分压电路输出电压分析
2.6.3 带负载电路的电阻分压电路
2.7 电阻器典型应用电路
2.7.1 直流电压供给电路
2.7.2 电阻交流信号电压供给电路
2.7.3 电阻分流电路
2.7.4 电阻限流保护电路
2.7.5 直流电压电阻降压电路
2.7.6 电阻隔离电路
2.7.7 电流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的电阻电路
2.7.8 交流信号电阻分压衰减电路和基准电压电阻分级电路
2.7.9 音量调节限制电阻电路
2.7.10 阻尼电阻电路
2.7.11 电阻消振电路
2.7.12 负反馈电阻电路
2.7.13 恒流录音电阻电路
2.7.14 上拉电阻电路和下拉电阻电路
2.7.15 泄放电阻电路
2.7.16 启动电阻电路
2.7.17 取样电阻电路
2.8 熔断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8.1 熔断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8.2 熔断电阻器参数和重要特性
2.8.3 熔断电阻器应用电路
2.9 网络电阻器基础知识
2.9.1 网络电阻器外形特征
2.9.2 网络电阻器电路图形符号及识别方法

3章 敏感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1 热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1.1 热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1.2 热敏电阻器型号命名方法和主要参数
3.1.3 热敏电阻器特性
3.1.4 PTC热敏电阻器开水自动报警电路
3.1.5 PTC热敏电阻消磁电路
3.1.6 DC/DC变换器中热敏电阻器应用电路
3.1.7 NTC热敏电阻器抑制浪涌电路
3.2 压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2.1 压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2.2 压敏电阻器特性
3.2.3 压敏电阻器型号命名方法和主要参数
3.2.4 压敏电阻器浪涌和瞬变防护电路
3.2.5 压敏电阻器其他应用电路
3.3 光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3.1 光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3.2 光敏电阻器型号命名方法和主要参数
3.3.3 光敏电阻器控制电路
3.3.4 光敏电阻器其他应用电路
3.4 湿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4.1 湿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4.2 湿敏电阻器结构和主要参数
3.4.3 湿敏电阻器应用电路
3.5 气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5.1 气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5.2 气敏电阻器结构和主要参数
3.5.3 气敏电阻器应用电路
3.6 磁敏电阻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3.6.1 磁敏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3.6.2 磁敏电阻器参数和特性
3.6.3 磁敏电阻器应用电路

4章 可变电阻器和电位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4.1 可变电阻器基础知识
4.1.1 可变电阻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4.1.2 可变电阻器工作原理和引脚识别方法
4.2 可变电阻器应用电路
4.2.1 三极管偏置电路中的可变电阻电路
4.2.2 光头自动功率控制(APC)电路灵敏度调整中的可变电阻电路
4.2.3 立体声平衡控制中的可变电阻电路
4.2.4 直流电动机转速调整中的可变电阻电路
4.2.5 直流电压微调可变电阻器电路
4.3 电位器基础知识
4.3.1 电位器外形特征及部分电位器特性说明
4.3.2 电位器电路图形符号、结构和工作原理
4.3.3 几种常用电位器阻值特性
4.3.4 电位器型号命名方法和主要参数
4.3.5 光敏电位器和磁敏电位器
4.4 电位器构成的音量控制器
4.4.1 单声道音量控制器
4.4.2 双声道音量控制器
4.4.3 电子音量控制器
4.4.4 场效应管音量控制器
4.4.5 级进式电位器构成的音量控制器
4.4.6 数字电位器构成的音量控制器
4.4.7 计算机耳机音量控制器
4.5 电位器构成的音调控制器
4.5.1 RC衰减式高、低音控制器
4.5.2 RC负反馈式音调控制器
4.5.3 LC串联谐振图示音调控制器
4.5.4 集成电路图示音调控制器
4.5.5 分立元器件图示音调控制器
4.6 电位器构成的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4.6.1 单联电位器构成的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4.6.2 带抽头电位器构成的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4.6.3 双联同轴电位器构成的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4.6.4 特殊双联同轴电位器构成的立体声平衡控制器
4.7 电位器构成的响度控制器
4.7.1 单抽头式响度控制器
4.7.2 双抽头式响度控制器
4.7.3 无抽头式响度控制器
4.7.4 专设电位器的响度控制器
4.7.5 独立的响度控制器
4.7.6 多功能控制器集成电路
4.8 电位器构成的其他电路
4.8.1 对比度控制器
4.8.2 亮度控制器
4.8.3 色饱和度控制器

5章 电容器类元器件基础知识
5.1 固定电容器基础知识
5.1.1 固定电容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5.1.2 几种电容器个性综述
5.1.3 电容器结构和型号命名方法
5.1.4 电容器主要参数
5.1.5 电容器参数识别方法
5.2 电解电容器基础知识
5.2.1 电解电容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5.2.2 几种电解电容器个性综述
5.2.3 电解电容器结构
5.2.4 有极性电解电容器引脚极性识别
5.3 多层次多角度深度解说铝电解电容器
5.3.1 工频电源电路滤波电容器设计参考
5.3.2 开关电源电路滤波电容器
5.3.3 多引脚高频铝电解电容器
5.3.4 高分子聚合物固体铝电解电容器
5.3.5 电容器损耗
5.3.6 电容器ESR
5.3.7 电容器ESL
5.3.8 电容器的漏电流
5.3.9 电容器的绝缘电阻和时间常数
5.3.10 电容器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5.3.11 电容器的Q
5.3.12 电容器的温度系数
5.4 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基础知识
5.4.1 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外形特征
5.4.2 微调电容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5.4.3 可变电容器工作原理
5.4.4 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型号命名方法

6章 电容器主要特性及应用电路
6.1 电容器重要特性
6.1.1 电容器直流电源充电和放电特性
6.1.2 电容器交流电源充电和放电特性
6.1.3 电容器储能特性和容抗特性
6.1.4 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特性
6.1.5 电解电容器主要特性
6.2 电容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特性
6.2.1 电容串联电路及主要特性
6.2.2 电容并联电路及主要特性
6.2.3 电容串并联电路及主要特性
6.3 电容器典型应用电路
6.3.1 电容降压电路
6.3.2 电容分压电路
6.3.3 典型电容滤波电路
6.3.4 电源滤波电路中的高频滤波电容电路
6.3.5 电源电路中的电容保护电路分析
6.3.6 安规电容抗高频干扰电路
6.3.7 退耦电容电路
6.3.8 电容耦合电路
6.3.9 高频消振电容电路
6.3.10 消除无线电波干扰的电容电路
6.3.11 中和电容电路
6.3.12 实用有极性电解电容并联电路
6.3.13 有极性电解电容器串联电路
6.3.14 扬声器分频电容电路
6.3.15 温度补偿型电容并联电路
6.3.16 多只小电容串并联电路
6.3.17 发射极旁路电容电路
6.3.18 部分发射极电阻加旁路电容电路
6.3.19 发射极具有高频旁路电容电路
6.3.20 发射极接有不同容量旁路电容电路
6.3.21 微控制器集成电路中的电容复位电路分析
6.3.22 静噪电容电路
6.3.23 加速电容电路
6.3.24 穿心电容电路
6.3.25 交流接地电容电路
6.4 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应用电路
6.4.1 输入调谐电路
6.4.2 微调电容电路
6.4.3 可变电容器其他应用电路
6.5 RC电路
6.5.1 RC串联电路
6.5.2 RC并联电路
6.5.3 RC串并联电路
6.5.4 RC消火花电路
6.5.5 话筒电路中的RC低频噪声切除电路
6.5.6 RC录音高频补偿电路
6.5.7 积分电路
6.5.8 RC去加重电路
6.5.9 微分电路
6.5.10 RC低频衰减电路
6.5.11 RC低频提升电路
6.5.12 RC移相电路
6.5.13 负载阻抗补偿电路

7章 电感类元器件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7.1 电感类元器件基础知识
7.1.1 电感类元器件外形特征
7.1.2 电感类元器件电路图形符号
7.1.3 电感器结构及工作原理
7.1.4 电感器主要参数和识别方法
7.2 电感器主要特性
7.2.1 电感器感抗特性和直流电阻
7.2.2 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特性
7.3 电感器典型应用电路
7.3.1 分频电路中的分频电感电路
7.3.2 电源电路中的电感滤波电路
7.3.3 共模和差模电感电路
7.3.4 储能电感电路
7.4 多种专用线圈电路
7.4.1 行线性线圈电路
7.4.2 视频检波线圈电路
7.4.3 行振荡线圈电路
7.4.4 偏转线圈电路
7.5 磁棒天线电路
7.5.1 磁棒天线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7.5.2 磁棒天线结构和工作原理
7.5.3 磁棒基础知识

8章 变压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8.1 变压器基础知识
8.1.1 变压器外形特征
8.1.2 变压器结构和工作原理
8.1.3 变压器常用参数及参数识别方法
8.2 变压器主要特性
8.2.1 变压器主要应用电路综述
8.2.2 隔离特性
8.2.3 隔直流通交流特性
8.2.4 一次、二次绕组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8.2.5 一次和二次绕组之间的阻抗关系
8.3 电源变压器应用电路
8.3.1 典型电源变压器电路
8.3.2 电源变压器故障综述
8.3.3 二次抽头电源变压器电路
8.3.4 两组二次绕组电源变压器电路
8.3.5 具有交流输入电压转换装置的电源变压器电路
8.3.6 开关变压器电路
8.4 其他变压器电路
8.4.1 枕形校正变压器电路
8.4.2 行输出变压器电路
8.4.3 音频输入变压器电路
8.4.4 音频输出耦合变压器电路
8.4.5 中频变压器耦合电路
8.4.6 线间变压器电路
8.4.7 变压器耦合正弦波振荡器电路
8.4.8 实用变压器耦合振荡器电路
8.4.9 电感三点式正弦波振荡器电路
8.4.10 双管推挽式振荡器电路

9LC电路和RL电路
9.1 LC谐振电路
9.1.1 LC自由谐振过程
9.1.2 LC并联谐振电路主要特性
9.1.3 LC串联谐振电路主要特性
9.2 LC并联谐振电路和串联谐振电路
9.2.1 LC并联谐振阻波电路
9.2.2 LC并联谐振选频电路
9.2.3 LC并联谐振移相电路
9.2.4 LC串联谐振吸收电路
9.2.5 串联谐振高频提升电路分析
9.2.6 放音磁头高频补偿电路分析
9.2.7 输入调谐电路
9.2.8 LC谐振电路小结
9.3 RL移相电路
9.3.1 准备知识
9.3.2 RL超前移相电路
9.3.3 RL滞后移相电路
9.3.4 LCRL电路特性小结

10章 常用二极管基础知识
10.1 二极管基础知识
10.1.1 二极管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10.1.2 二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10.1.3 二极管主要参数和引脚极性识别方法
10.1.4 二极管工作状态说明
10.2 二极管主要特性
10.2.1 正向特性和反向特性
10.2.2 正向压降基本不变特性和温度特性
10.2.3 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特性
10.3 桥堆和红外发光二极管基础知识
10.3.1 桥堆基础知识
10.3.2 高压硅堆和二极管排
10.3.3 红外发光二极管基础知识
10.4 稳压二极管基础知识
10.4.1 稳压二极管种类和外形特征
10.4.2 稳压二极管结构和工作原理
10.4.3 稳压二极管主要参数和主要特性
10.5 变容二极管基础知识
10.5.1 变容二极管外形特征和种类
10.5.2 变容二极管工作原理和主要参数

11章 常用二极管应用电路
11.1 二极管整流电路
11.1.1 正极性半波整流电路
11.1.2 负极性半波整流电路
11.1.3 正、负极性半波整流电路
11.1.4 两组二次绕组的正、负极性半波整流电路
11.1.5 正极性全波整流电路
11.1.6 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
11.1.7 正、负极性全波整流电路
11.1.8 正极性桥式整流电路
11.1.9 负极性桥式整流电路
11.1.10 2倍压整流电路
11.1.11 4种整流电路小结
11.2 二极管其他应用电路
11.2.1 二极管简易直流稳压电路
11.2.2 二极管限幅电路
11.2.3 二极管温度补偿电路
11.2.4 二极管控制电路
11.2.5 二极管开关电路
11.2.6 二极管检波电路
11.2.7 继电器驱动电路中的二极管保护电路
11.2.8 续流二极管电路
11.2.9 二极管或门电路
11.2.10 二极管与门电路
11.3 桥堆、稳压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电路
11.3.1 桥堆构成的整流电路
11.3.2 稳压二极管应用电路
11.3.3 变容二极管应用电路

12章 发光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2.1 发光二极管基础知识
12.1.1 发光二极管外形特征和种类
12.1.2 发光二极管参数
12.1.3 发光二极管主要特性
12.1.4 发光二极管引脚极性识别方法
12.1.5 电压控制型和闪烁型发光二极管
12.2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电路
12.2.1 指示灯电路种类
12.2.2 发光二极管直流电源指示灯电路
12.2.3 发光二极管交流电源指示灯电路
12.2.4 发光二极管按键指示灯电路
12.3 LED电平指示器
12.3.1 LED电平指示器种类
12.3.2 多级LED光柱式电平指示器
12.3.3 5级单声道集成电路LB1403
12.3.4 9级单声道集成电路LB1409
12.3.5 5级双声道集成电路D7666P
12.3.6 功率电平指示器
12.3.7 调谐电平指示器
12.4 其他形式LED电平指示器
12.4.1 LED光点式电平指示器
12.4.2 动态扫描式LED频谱式电平指示器
12.4.3 频压法LED频谱式电平指示器
12.4.4 全发光LED频谱式电平指示器
12.4.5 实用频谱式电平指示器
12.5 白色发光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2.5.1 白色LED基础知识
12.5.2 超高亮LED驱动电路
12.5.3 线性恒流LED驱动集成电路典型应用电路

13章 其他13种二极管实用知识及应用电路
13.1 肖特基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1.1 肖特基二极管外形特征和应用说明
13.1.2 肖特基二极管结构和内电路
13.1.3 肖特基二极管特性曲线和应用电路
13.2 快恢复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2.1 快恢复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外形特征及特点
13.2.2 快恢复二极管和超快恢复二极管应用电路
13.3 恒流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3.1 恒流二极管外形特征和主要特性
13.3.2 恒流二极管应用电路
13.4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4.1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外形特征和与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比较
13.4.2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主要特性和应用电路
13.5 双向触发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5.1 双向触发二极管外形特征和主要特性
13.5.2 双向触发二极管应用电路
13.6 变阻二极管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13.6.1 变阻二极管基础知识
13.6.2 变阻二极管应用电路
13.7 其他7种二极管基础知识综述

14章 三极管基础知识和直流电路
14.1 三极管基础知识
14.1.1 三极管种类和外形特征
14.1.2 三极管电路图形符号
14.1.3 三极管型号命名方法
14.1.4 三极管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
14.1.5 三极管3种工作状态说明
14.1.6 三极管各电极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14.1.7 三极管主要参数
14.1.8 三极管封装形式
14.1.9 用万用表分辨三极管的方法
14.2 三极管主要特性
14.2.1 三极管电流放大和控制特性
14.2.2 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内阻可控和开关特性
14.2.3 发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特性和输入、输出特性
14.3 三极管直流电路
14.3.1 三极管电路分析方法
14.3.2 三极管静态电流作用及其影响
14.4 三大类三极管偏置电路
14.4.1 三极管固定式偏置电路
14.4.2 三极管分压式偏置电路
14.4.3 三极管集电极-基极负反馈式偏置电路
14.5 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
14.5.1 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特点和分析方法
14.5.2 常见的集电极直流电路
14.5.3 变形的集电极直流电路
14.6 三极管发射极直流电路
14.6.1 常见的三极管发射极直流电路
14.6.2 其他3种发射极直流电路

153种基本的单级放大器
15.1 共发射极放大器
15.1.1 直流和交流电路分析
15.1.2 共发射极放大器中元器件作用的分析
15.1.3 共发射极放大器主要特性
15.2 共集电极放大器
15.2.1 共集电极单级放大器电路特征和直流电路分析
15.2.2 共集电极放大器交流电路和发射极电阻分析
15.2.3 共集电极放大器主要特性
15.3 共基极放大器
15.3.1 共基极放大器直流电路
15.3.2 共基极放大器交流电路及元器件作用分析
15.3.3 共基极放大器主要特性
15.4 3种类型的单级放大器小结
15.4.1 3种类型放大器综述
15.4.2 3种类型放大器的判断方法

16章 集成电路基础知识
16.1 集成电路基础知识ABC
16.1.1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方法
16.1.2 集成电路的外形特征和图形符号
16.1.3 集成电路的分类
16.1.4 集成电路的特点
16.2 集成电路的型号命名方法和各类实用资料的使用说明
16.2.1 国内外集成电路的型号命名方法
16.2.2 有关集成电路引脚作用的资料说明
16.2.3 有关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和内电路的资料说明
16.2.4 有关集成电路引脚直流工作电压的资料说明
16.2.5 有关引脚对地电阻值的资料说明
16.2.6 有关引脚信号波形的资料说明
16.2.7 几种常见的集成电路封装形式说明
16.2.8 集成电路SC1308L资料完整解读

17章 集成电路常用引脚外电路
17.1 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引脚识别方法
17.1.1 识别引脚号的意义
17.1.2 单列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秘诀
17.1.3 双列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秘诀
17.1.4 四列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秘诀
17.1.5 金属封装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秘诀
17.1.6 反向分布集成电路引脚分布规律及识别秘诀
17.2 集成电路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识别方法及外电路分析
17.2.1 分析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的意义
17.2.2 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的种类
17.2.3 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的4种电路组合形式及外电路分析
17.2.4 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特征及识图方法
17.3 集成电路信号输入引脚和信号输出引脚识别方法及外电路分析
17.3.1 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信号输出引脚的意义
17.3.2 信号输入引脚和信号输出引脚的种类
17.3.3 信号输入引脚外电路特征及识图方法
17.3.4 信号输出引脚外电路特征及识图方法
17.3.5 集成电路输入和输出引脚外电路识图小结和信号传输分析
17.4 多层次全方位讲解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1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工作原理
17.4.2 固定型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典型应用电路
17.4.3 调节型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典型应用电路
17.4.4 5脚调节型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5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并联运用电路
17.4.6 负电压输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7 带电源显示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8 双路输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9 3路(1LDO+2DC/DC)输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10 4路输出(2LDO+2DC/DC)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
17.4.11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集成电路主要参数
17.4.12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比较
17.4.13 稳压器分类
17.4.14 超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17.4.15 稳压器调整管类型和输入、输出电容
17.4.16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4种应用类型

18章 开关件及接插件电路
18.1 普通开关件
18.1.1 开关件外形特征和图形符号
18.1.2 开关件基本工作原理和特性、参数
18.2 专用开关件
18.2.1 波段开关外形识别与图形符号
18.2.2 波段开关结构和工作原理
18.2.3 录放开关
18.2.4 机芯开关
18.3 开关电路
18.3.1 电源开关电路
18.3.2 机芯开关电路
18.4 通用接插件知识
18.4.1 φ3.5插头/插座
18.4.2 针型插头/插座
18.4.3 其他插头/插座
18.4.4 电路板常用接插件
18.4.5 接插件实用电路
18.5 电脑接插件
18.5.1 电脑接口
18.5.2 电脑主板CPU插槽和扩展插槽实用知识

19章 晶体闸流管、场效应管和电子管
19.1 晶体闸流管基础知识
19.1.1 晶闸管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19.1.2 普通晶闸管
19.1.3 门极关断晶闸管
19.1.4 逆导晶闸管
19.1.5 双向晶闸管
19.1.6 温控晶闸管
19.1.7 部分晶闸管引脚分布规律
19.2 场效应管基础知识
19.2.1 认识场效应管
19.2.2 场效应管电路图形符号识图信息
19.2.3 场效应管结构和工作原理
19.2.4 场效应管主要特性和参数
19.2.5 场效应管实用偏置电路
19.3 电子管基础知识
19.3.1 电子管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19.3.2 电子管结构和工作原理
19.3.3 电子管主要特性和参数
19.3.4 电子管放大器直流电路
19.4 放大器件的鼻祖和音色令人神往的胆机
19.4.1 记住真空二极管和三极管发明人
19.4.2 胆机
19.4.3 名牌电子管简介

20章 其他元器件
20.1 继电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1.1 继电器基础知识
20.1.2 继电器控制功能转换开关电路
20.1.3 继电器触点常闭式扬声器保护电路
20.1.4 另一种继电器触点常闭式扬声器保护电路
20.1.5 继电器触点常开式扬声器保护电路
20.1.6 采用开关集成电路和继电器构成的扬声器保护电路
20.2 卡座磁头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2.1 磁头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0.2.2 磁头结构和主要参数
20.2.3 放音磁头和录放磁头输入电路
20.3 直流有刷电动机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3.1 直流有刷电动机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0.3.2 直流有刷电动机结构和主要参数
20.3.3 直流电动机识别方法
20.3.4 电动机速度转换电路
20.3.5 电动机连续放音控制电路
20.4 石英晶振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4.1 石英晶振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0.4.2 石英晶振工作原理和命名方法
20.4.3 石英晶振构成的串联型振荡器
20.4.4 石英晶振构成的并联型振荡器
20.4.5 石英晶体自激多谐振荡器
20.4.6 微控制器电路中的晶振电路
20.5 陶瓷滤波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5.1 陶瓷滤波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0.5.2 陶瓷滤波器等效电路和主要参数
20.5.3 陶瓷滤波器应用电路
20.6 声表面波滤波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6.1 声表面波滤波器基础知识
20.6.2 典型应用电路
20.7 光电耦合器
20.7.1 光电耦合器工作原理
20.7.2 光电耦合器内电路
20.8 数字式显示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8.1 数字式显示器基础知识
20.8.2 分段式发光二极管数码管显示电路
20.8.3 荧光数码管
20.8.4 八段式荧光数码管译码器
20.8.5 七段式数码管显示电路
20.8.6 荧光数码管HTL直接驱动电路和荧光数码管TTL加电平转换驱动电路
20.8.7 重叠式辉光数码管显示电路
20.8.8 液晶显示器
20.8.9 有机发光二极管
20.9 半导体存储器
20.9.1 存储器和半导体存储器种类
20.9.2 随机存储器(RAM
20.9.3 只读存储器(ROM
20.10 扬声器基础知识及应用电路
20.10.1 扬声器外形特征和电路图形符号
20.10.2 电动式扬声器工作原理和主要特性
20.10.3 扬声器引脚极性识别方法
20.10.4 扬声器分频电路
20.11 传声器
20.11.1 驻极体电容式传声器
20.11.2 动圈式传声器
20.12 陶瓷气体放电管
20.12.1 陶瓷气体放电管结构
20.12.2 陶瓷气体放电管应用电路
20.13 电路板、面包板和散热片
20.13.1 电路板
20.13.2 面包板和一次性万用电路板
20.13.3 散热片
20.14 音响线材
20.14.1 线材与靓声
20.14.2 发烧线材

21章 常用元器件检测方法
21.1 电阻器检测方法
21.1.1 万用表测量各种规格电阻器
21.1.2 万用表在路测量电阻器阻值
21.1.3 电阻器修复与选配
21.1.4 熔断电阻器故障处理
21.2 可变电阻器和电位器检测及故障处理
21.2.1 可变电阻器检测及故障处理
21.2.2 电位器检测及故障处理
21.3 敏感电阻器检测方法
21.3.1 热敏电阻器检测方法
21.3.2 压敏电阻器和光敏电阻器检测方法
21.4 电容器故障检测方法
21.4.1 电容常见故障现象
21.4.2 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小电容器质量的方法
21.4.3 指针式万用表检测有极性电解电容器的方法
21.4.4 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检测电容器原理
21.4.5 数字式万用表检测电容器的方法
21.4.6 固定电容器的修理和选配方法
21.4.7 微调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故障特征及故障处理方法
21.5 电感器和变压器检测方法
21.5.1 电感器故障处理方法
21.5.2 磁棒天线故障处理方法
21.5.3 偏转线圈故障处理方法
21.5.4 行线性调节器故障处理方法
21.5.5 变压器修理方法和选配原则
21.5.6 音频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故障处理方法
21.5.7 振荡绕组和中频变压器故障处理方法
21.5.8 行输出变压器故障处理方法
21.5.9 枕形校正变压器检测方法
21.6 普通二极管检测、选配与更换方法
21.6.1 普通二极管故障特征
21.6.2 普通二极管检测方法
21.6.3 二极管选配方法和更换方法
21.7 其他常用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1 桥堆检测方法
21.7.2 稳压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3 发光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4 变容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5 肖特基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6 双基极二极管检测方法
21.7.7 其他二极管检测方法
21.8 三极管检测方法
21.8.1 三极管故障现象
21.8.2 指针式万用表检测NPNPNP型三极管方法
21.8.3 三极管选配和更换操作方法
21.9 其他三极管检测方法
21.9.1 达林顿管检测方法
21.9.2 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检测方法
21.10 开关件和接插件检测方法
21.10.1 开关件故障特征和检测方法
21.10.2 开关件故障处理方法
21.10.3 波段开关检测方法
21.10.4 录放开关故障特征和修配方法
21.10.5 机芯开关检测方法
21.10.6 接插件检测方法

22章 寻找电路板上元器件、画图方法和安装拆卸技术
22.1 寻找电路板上关键测试点和元器件方法
22.1.1 寻找电路板上地线方法
22.1.2 寻找电路板上电源电压测试点方法
22.1.3 寻找电路板中三极管方法
22.1.4 寻找电路中集成电路某引脚方法
22.1.5 寻找电路板上电阻器方法
22.1.6 寻找电路板上电容器方法
22.1.7 寻找电路板上其他元器件方法和不认识的元器件方法
22.1.8 寻找电路板上信号传输线路方法
22.2 根据电路板画出电路原理图方法
22.2.1 根据电路板画电路原理图基本思路和方法
22.2.2 三极管电路的画图方法
22.2.3 集成电路画图方法
22.3 画小型直流电源电路图方法
22.3.1 解体小型直流电源方法
22.3.2 画出小型直流电源电路图
22.4 常用元器件拆卸和安装方法
22.4.1 常用元器件安装方法
22.4.2 元器件拆卸方法
22.5 多种集成电路拆卸和装配方法
22.5.1 集成电路更换操作程序
22.5.2 多种集成电路拆卸方法

附录1 收音机套件装配指导书
一、焊接实验
二、测试收音机套件中元器件
三、收音机低放电路元器件装配与焊接方法
四、低放电路调试方法
五、低放电路故障处理方法
六、收音机套件其他装配方法
七、静态电流测量方法和调试方法
八、三点统调方法

附录2 有源音箱装配指导书
一、焊接实验
二、有源音箱套件相关资料

网友:
《蔡老师教你应用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大讲堂系列图书”中的一本。全书共分12课,主要内容有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光电器件、电声器件、显示器件、晶闸管、场应效管、IGBT、继电器、干簧管、贴片元器件与集成电路等。     《蔡老师教你应用电子元器件》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合广大电子技术爱好者、家电维修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阅读学习。
1课  电阻器
1讲  固定电阻器
1.1.1  实物外形与图形符号
1.1.2  功能
1.1.3  标称阻值
1.1.4  标称阻值系列
1.1.5  额定功率
1.1.6  选用
1.1.7  检测
1.1.8  种类
1.1.9  型号命名方法

2讲  电位器
1.2.1  实物外形与图形符号
1.2.2  结构与工作原理
1.2.3  应用
1.2.4  种类
1.2.5  主要参数
1.2.6  检测
1.2.7  选用

3讲  敏感电阻器
1.3.1  热敏电阻器
1.3.2  光敏电阻器
1.3.3  压敏电阻器
1.3.4  湿敏电阻器
1.3.5  气敏电阻器
1.3.6  力敏电阻器
1.3.7  磁敏电阻器
1.3.8  型号命名方法

4讲  排阻
1.4.1  实物外形
1.4.2  命名方法
1.4.3  种类与结构

2课  电容器
3课  电感器与变压器
4课  二极管
5课  三极管
6课  光电器件
7课  电声器件
8课  显示器件
9课  晶闸管
10课  场效应管与IGBT
11课  继电器与干簧管
12课  贴片元器件与集成电路
附录
参考文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好久不见了啊,
很高兴看到你

网友:
《电子工程师必备:元器件应用宝典(强化版)》这个下载不了了,请大神共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