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可控硅电路请大侠们求助

楼主:
大侠们好:
               附件图片是小弟在网上抄的一个白炽灯调光电路,我把此电路用PROTUES 进行仿真,因为软件的元件库里面找不到BAT06-600的晶闸管,我用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还有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也没有,我用的两个稳压管头对接替代DB3。电路仿真时白炽灯上的电压很低如图只有0.08V,当把可调电阻调至0%时负载两端电压为0.29V,当把可调电阻调至100%时(500K)负载两端电压为0.07V,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大侠们帮忙,紧急!

白炽灯可控硅调光器

白炽灯可控硅调光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的主语是cd28030515。

"我用的两个稳压管头对接替代DB3"
触发二极管具有负阻特性,头对头接的两支稳压管没有。二者特性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网友:
你可控硅的上下两脚接错了,对换即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没有DB3的情况下,用两个稳压管反接,也是一种常用方法。

LZ的问题是可控硅A,K接反了。

网友:
软件仿真本来就是虚的,还是搭建实际电路进行调试,,
两个稳压管头对接替代DB3就更不对了

网友:
触发二极管具有负阻特性,头对头接的两支稳压管没有。二者特性确实有点不同。

在可控硅的触发过程中,触发二极管的负阻特性,只是让可控硅更可靠的触发而已。

当用头对头接的两支稳压管代替DB3时,随着输入交流可变电压的上升,稳压管击穿导通,进而触发可控硅,此时的输入交流可变电压继续上升,直至可控硅可靠触发导通,因此,触发二极管的负阻特性,对触发可控硅没什么影响,但在强干扰输入波型奇变厉害的工控环境下,可能有时不能可靠触发。但在民用条件下,这两者互换,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触发可控硅,DB3不是必要条件,只是一个辅助的元件罢了~~~

用与不用,取决于电路的结构与设计。

并非一定要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A1A2确实是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高手们的指点
另外我还想问一句    如果想把此电路的带负载性能提高到1000W    是不是只需要更换可控硅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可控硅调过来了,但是加载负载上的电压依然比较小,调到最大时也只有0.29V不能点亮负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我还想问问 protues 里面有没有DB3?

网友:
你先这样仿真,开关K1通断,能控制可控硅导通截止,如不行,就是你的模型选择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用DB3也可,直接短路便是。

DB3影响实际电路的工作稳定性, 但不影响你的电路的基本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以保证可控硅可靠触发。

一般小功率的可控硅,触发电流小,可不用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知道protues 里面有   db3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俺从不玩模拟仿真。。。

你不用DB3也可,直接短路便是。

DB3影响实际电路的工作稳定性, 但不影响你的电路的基本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