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POE供电高功率吸顶式无线AP/CPE模块

楼主:
随着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对网络的不断深入应用,如果没有网络,将会带来很大的不便利,为了能更方面的应用,无线网络的应用显得更加的便利。
    当一些新安装网络的用户,直接选用高功率模块作为无线路由器,可以为一些普通家庭用户,提供稳定的无线的wifi信号,覆盖范围好,信号强,可以说对网络的应用是一步到位,选择了它,就不用担心后续无线信号不够强,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当你正在正常使用有线网络,突然增添了一无线应用终端,正在考虑怎么应用时候,最实惠的方法就是使用高功率AP模块,直接让无线网络无线化。也就是只要在有线路由器的一lan口,用网线直接与高功率无线AP模块连接,就可以有稳定的WiFi热点可以用了。
    当正在使用无线网络,但是觉得信号不好,不稳定或者说不强时,可以用高功率模块,让模块实现WiFi信号的Repeater或Bridge功能,对无线信号进行覆盖延伸,WiFi信号更强更稳定。
    当一些应用设备,只有一个RJ-45作为设备的网络接入点时,在一些长距离,不便拉网线的情况下怎么办,可以选择高功率模块作为客户端的接入;让高功率模块选择到前端远距离处AP的SSID,然后连接确定,成功后,高功率模块就可以让wifi信号转成RJ-45接口的网络信号直接使用,这时候高功率模块就是类似你RJ-45接口的无线网卡。
    当在一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布有线网络收到限制,可以使用高功率模块,其中一个做无线AP,其它采用Bridge级联方式,可以形成一个漫长的无线覆盖带,让周边的用户方便使用到无线网络,同时可以选择做长距离的无线信号传输。
    所以,高功率模块存在的意义非凡,凡是想使用网络或者能使用网络的领域都可以很好的选择使用,使用后无线网络信号强,覆盖范围大!
模块概述:
.方案采用高性能Realtek主芯片(1T1R和2T2R可以共板);
.频率范围:2.400 - 2.4835 GHz;
.1T1R, 高达150Mbps的无线接入速率(RTL8196+RTL8188);
.2T2R, 高达300Mbps的无线接入速率(RTL8196+RTL8192);
.发射功率可调,最高可达500mW(27dBm);
.支持多达5个AP  SSID;
.符合IEEE802.11b/g/n标准,兼容基于802.11b/g/n标准的各种WiFi终端;
.支持WEP、WPA、WPA2、WPA-PSK、WPA2-PSK等无线链路认证、加密方式;
.模块基于IEEE 802.11n技术标准,相当于传统802.11a/b/g网络接入速率的6倍;
.天线连接可以通过I-PEX座或者SMA头接;
.工作温度范围宽,环境适应性强
.模块可以即插即用,标准POE供电后,不需要做任何配置,便可以提供wifi热点。
.最高达300Mpbs的无线接入速率,支持最多并发40个无线接入用户同时上网,室内覆盖距离可达50-80米,用户可在多个AP间移动漫游无中断访问网络。

模块属性:
硬件规格
主芯片     .RTL8196,400MHz
射频芯片 .RTL8188(150Mbps)
射频芯片 .RTL8192(300Mbps)
闪存     .2MB(可选)
内存     .16MB(可选)
物理接口 .2 RJ45 10/100 Mbps data port; 1 WAN and 1 LAN interface
         .1RJ45 10/100 Mbps data port; 1 LAN interface(可选方式)
         .1 x Reset(系统复位或恢复出厂配置)
         .LED 转接插座: 可通过此插座把7个灯移植到客户需要的位置
         .天线接口:可以SMA头或者选择I-PEX座
         .状态显示灯:  Power/System/LAN1/WLAN Link/Act
         .DC座子:12V供电接口
         .3个定位孔
供电     .标准802.3af POE供电
         .DC12V供电(可选方式)
射频规格
频率范围 . 2.400 - 2.483 GHz(不同国家存在差异)
调制技术 . 802.11b: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 DBPSK, DQPSK, CCK
         . 802.11g: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 802.11n: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传输速率 . IEEE 802.11b (11 Mbps, 5.5 Mbps, 2 Mbps, 1 Mbps)
         . IEEE 802.11g (54 Mbps, 48 Mbps, 36 Mbps, 24 Mbps, 18 Mbps, 12 Mbps, 9 Mbps, 6 Mbps)
         . 标准POE供电高功率吸顶式无线AP/CPE模块 IEEE 802.11n (MCS0-15: up to 300 Mbps) 射频芯片RTL8192
         . IEEE 802.11n (MCS0-15: up to 150 Mbps)  射频芯片RTL8188
接收灵敏度 . 11b (11 Mbps) CCK: -91 dBm
         . 11g (54 Mbps) OFDM: -73 dBm
         . 11n (300 Mbps) MCS0-15: -73 dBm; 射频芯片RTL8192
         . 11n (150 Mbps) MCS0-7: -73 dBm; 射频芯片RTL8188
发射功率 . 802.11b(11Mbps)CCK: 28 dBm +/- 1.5 dBm
         . 802.11g(54Mbps)OFDM: 23 dBm +/- 1.5 dBm
         . 802.11n(300Mbps)OFDM: 23 dBm +/- 1.5 dBm
         . 802.11n(150Mbps)OFDM: 23 dBm +/- 1.5 dBm
天线     . IPEX母座
         . SMA母头(可选)
         . 直接手工焊接
软件规格
协议/标准 . IEEE 802.1d (Spanning Tree Protocol)
         . IEEE 802.11b (11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1g (54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1n Draft 2.0 (300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x (Network Access Control)
         . IEEE 802.3 (10Base-T Ethernet)
         . IEEE 802.3u (100Base-TX Fast Ethernet)
工作模式 . AP/Bridge模式:提供无线信号供电脑无线上网使用
         . AP/Router模式:同上功能并提供Router功能(NAT、Qos)
         . Client/Bridge模式:接收无线信号让电脑有线或者无线上网使用
         . WISP(Client+Router)模式:同上功能并提供Router功能(NAT、Qos)
         . WISP+Universal Repeater模式:同上功能并转发无线信号供电脑无线上网使用(无线中继)
         . WDS模式:(点对点)对等式无线串接
         . WDS+AP模式:同上功能并分享无线信号供无线上网使用(无线中继)
无线     . 自动信道选择
         . 多个AP SSID (5个AP SSID)
安全     . WEP Encryption-64/128/152 bit
         . WPA TKIP
         . WPA2 AES
         . WPA2 mixed
         . 802.1x Authentication
         . Client access control through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URL) filter
软件界面 . 中文/英文(可选择)
界面Logo . 根据客户需要(需要授权书)
管理维护
系统配置 . 基于Web页面的管理配置
管理员     . 管理员密码可配置
日志功能 . 支持本地日志、日志主机、日志文件导出
复位     . 恢复设备到出厂配置
备份     . 保存本机设置及配置到本地服务器
物理属性
温度      . 工作温度: -20°C~70°C
         . 储存温度: -30°C to 80°C
湿度     . 0%~90% typical
尺寸     . 110mm (L) x 90mm (W) x 12mm (H)
重量     . 82g

网友:
非常有用的知识点,非常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