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传感器驱动

楼主:
文库里找了个sht10的驱动,按理区别不大吧
连上以后,温度湿度都测不出来,都是零
折腾一下午了,还是不对
用的launchpad板

如果能加qq指导更好,729745414

跪谢

网友:
接口和命令先熟悉,这样直接copy代码很难跑起来。
遇到具体的问题,再拿上来分析。

网友:
传一份Sensirion官方提供的SHT1X的程序,SHT1X使用的不是标准的I2C,是有一点区别的。下一代SHT2X使用的是标准I2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都是按程序要求接好的,数据手册都看完的,程序段都能理解,当前就是结果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我有的,不是标准的I2C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