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几句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Tiva Launchpad.

第一个是16MHz,第二个是12.5MHz,第三个是100MHz,第四个是200MHz,这个频率使用SysCtlClockGet获取的,难道最大超频是100M?

网友:
你还不如查一下手册来的快

网友:
哥啊,别问这么没头脑的话,如果自己要做开发。就像楼上说的自己查资料。一堆代码,而且没说是什么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说400M经过2分频得到200M,但是实际结果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16mhz,  第二个第三个都有PLL也就是达到最大极限,但不能超过最大值,我想楼主也不用问太清楚,比如你CPU最大支持80MHZ,你给个100MHZ,能用么

网友:
第一句是16M,用外接16M晶体作为系统时钟源。
第二三句超过芯片主频要求,无效.
第四句,选用内部PLL(400M)作为时钟源,4分频(安200M计算)后为50MHz

网友:
楼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