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内部ADC12测交流电压的程序

楼主:
求msp430内部ADC12测交流电压的程序,积分求交流电压算法有哪位大神会啊?跪求!

网友A:
220伏交流电压吗?

网友:
只需测50HZ 的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一个双极性正弦交流信号周期(1/50HZ=0.02S)内采样40个电压值(转化成单极性后相当于半波正弦曲线的两个周期),这40个点连接起来后是两个半波的正弦曲线,可是这么算电压呢?离散积分?额,高数学的不好,不会计算啊,求大神给出数据处理部分吧,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伏交流电压吗?

不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