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种土壤湿度传感器

楼主:
不想买
这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能不能自己弄个简易的玩玩?

网友A:
应该是热电偶原理,两种不同金属间的热电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热电偶原理,两种不同金属间的热电位差。

湿度也是这么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抱歉,看走眼了,以为是测温度,测湿度简单,电极即可,楼主文中的就是个电极而已,测导电率再换算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相当于在土壤中插两个电极,实际上就是测土壤的导电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其实测土壤湿度更好的材料是用1号电池的碳棒,找两节废旧1号电池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土壤湿度(准确地说是土壤含水量)测量是很困难的,国际上也属于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标准方法当然是烘干称量法,但需要较大设备,测量时间也长。
为直接迅速读数,已经发展了若干方法,有测量电阻的,有测量电容的,有测量介质损失的,有测量介电常数与频率关系的,甚至有使用探地雷达的……但均不够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是呀,我搜索了一下,也是这么说,好像直接测电阻的方法在好多地方提都不提到

不过我也只是要求各大概,随便问问用来自己养蚯蚓,也不一定这样弄的,温度控一控,湿度可能还是人工查看掌握吧

网友:
每个地方的土壤所含电解质不同,任何直观的方法虽然可以测,但基准很难把握,要求高的话,可以用蒸发法做曲线拟合,这个精度就比较高,但仍然只适合特定的地块,且喷洒化肥、农药后很可能影响数值。不过如果只是一般性监测,凭经验“校正”就可以了。不过养蚯蚓的话,这个根本不必那么麻烦,不如找本农村养殖手册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我又不是专门养蚯蚓,不就是怕没注意蚯蚓给干死了冻死了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往正确的方向上用力才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也是

人生活在社会中呀,不理会也难呀
可是心里还是满是鄙视:什么玩意
就这烂社会,还TMD有什么可说三道四满嘴推测的

网友:
楼主最后用这款传感器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