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MSP430的information区数据还在吗?

楼主:
MSP430的flash有一个information区,比如2553就有一个information区falsh的 A segment

你的这个区还在吗?可能会被整体除掉,然后就变成了0xFF。这就是为啥时钟校准的时候,读取的值要和0xFF比较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烧程序的时候不选择擦除information falsh的话就不会啊

网友:
默认一般都不会擦出infoA的吧

以前的开发环境有的好像默认查处infoA以外的,例如infoB,C,D会被擦除。记不清楚了,忘了是否这样

现在的版本好像都是默认连其它info都不会擦除,所以只要没有修改相关默认设置,infoA,B,C,D之类都不会被擦除。当然得注意这里说的是最近的版本,还有必须确认你没有修改相关默认设置

好像是这样,很可能记错,仅供参考,大侠看到了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