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波稳定(自稳零)精密运算放大器

楼主:
斩波放大器
要想获得最低的失调和漂移性能,斩波稳定(自稳零)放大器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双极性放大器的失调电压为25 V,漂移为0.1 V/oC。斩波放大器尽管存在一些不利影响,但可提供低于5 V的失调电压,而且不会出现明显的失调漂移,
以下图1给出了基本的斩波放大器电路图。当开关处于“Z”(自稳零)位时,电容C2和C3将分别充电至放大器输入和输出失调电压。当开关处于“S”(采样)位时,VIN通过R1、R2、C2、放大器、C3和R3构成的路径连接至VOUT。斩波频率通常在几百赫兹到几赫兹之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是一种采样系统,因此,输入频率必须远远低于斩波频率的一半,以防止出现混叠导致的误差。R1-C1组合充当一个抗混叠滤波器。同时假定,在达到一个稳定状态条件后,开关周期中只会传输极少量的电荷。必须选择输出电容C4和负载RL,使自稳零周期中的VOUT降保持最低。

网友:
最好的双极性放大器的失调电压为25 uV.
希腊字母没显示出来。

网友A:
AD8628/29/30各项指标都中规中矩,价格也不贵,22nVHz不算出众,实测效果不错,作为通用精密运放用很好。

斩波运放中比较狠的是linear的LT1052。综合指标,特别是噪声貌似是在斩波运放里最优的。但是负载电容比较小,且要求高阻环境,运用比较考水平。在一些6位半、7位半、8位半的万用表的基准部分可以见到。

另外斩波型运放的输入信号都是精密的直流信号,因为斩波运放的DC噪声是最低的,温漂小,这样才体现他的优势。比如称重传感器、电化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前级可以是高阻输出。如果是低阻可以考虑双极性运放,如AD797和AD8599具有业内最低的噪声水平,但是双极性输入的偏流都大,只适合做低输入阻抗的精密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8628/29/30各项指标都中规中矩,价格也不贵,22nVHz不算出众,实测效果不错,作为通用精密运放用很好。 ...

您好!我看LTC1052放大器的噪声不低啊?最低处也有20几nVHz的电压,而且温漂也高于AD8628,另外我想请教下,1MΩ的输入电阻的直流放大器应用于低温下,您更推荐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