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中断调用错误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
程序思想:在主程序中调用时钟模块的初始化程序
IAR错误提示:
Warning[Pe223]: function "Init_CLK" declared implicitly D:\litian msp430\0\Clock Out\main.c 11
Error[Pe159]: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Init_CLK" (declared at line 11) D:\litian msp430\0\Clock Out\main.c 40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修改!
若我采用不调用子程序,直接把时钟模块写在主程序中就没有错误,我个人分析是子程序函数调用的问题!

程序代码很简单:
void main(void)
{
  BoardConfig(0xb8);
  WDTCTL = WDTPW +WDTHOLD;
  _DINT();
  Init_CLK();
  while(1)
      {
       }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 &=~XT2OFF;
  do
    {
       IFG1&=~OFIFG;
       for(iq0=0xff;iq0>0;iq0--);
       }
  while ((IFG1&OFIFG));
  BCSCTL2+=SELM1+SELS;

  P5DIR |= 0x70;
  P5SEL |= 0x70;
  return;
}

网友:
extern void Init_CLK(void);

网友:
子程序应该先声明再调用,把声明写在主函数前面。
或者直接把函数定义在主函数前面

网友:
先声明再调用

网友:
谢谢网友们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void Init_CLK(void);先在前面声明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