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做PC上位机用什么语言

楼主:
最近想做PC的上位机,但是对上位机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可以用VB做,还有labview,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做,想学习但是无从下手。
我之前只学过C。其他的什么都不懂。想请问下哪位是做过上位机的可以说说经验吗?就是用的什么软件和要学哪种语言。最好有好书介绍,先谢谢啦哈!!

网友:
C#也可以

网友:
常见可以使用C++,C#,C。都可以。
常见开发环境visual studio,QT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C区别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比较容易上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说VB上手快,C#也快,但是你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
用C++/C也可以开发,这个比较底层,难度稍大。可以尝试下QT,相对VC来说相对简单点。

网友:
表示qt很方便很快捷

网友:
PC平台的编程软件实在太多了,那个合适跟编程者的知识和具体应用有关,简单的上位机软件用VB之类的没问题,会C语言的话,PC平台的C类编程语言事实上是最丰富的。去找本Windows C程序员手册看看。

网友:
会C的话我觉得直接用C#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QT是基于C开发的?不用重新学习其他的语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了解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哦,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
我是使用 C++ BUILDER, 蛮好用的, 只可惜原厂似乎不太用心在这个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Windows C程序员手册,这个主要看些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意思是两者差别不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dows编程不同于嵌入式系统,要知道一些开发环境及操作系统的接口和工具包之类的引用,具体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看书也需要系统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除了增加OO思想
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俺用常用VC6.0。

网友:
果断Qt 啊,C++开发,又免费开源。开源的组件也丰富,虽然没VS的多,但足够咱们用了。